eplan 不能自动布线 困扰我几天了 麻烦大神们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楼主(2019-01-21):
(无正文)

楼主:
就是一个简单的三个空开的走线 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不能自动布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一个简单的三个空开的走线 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不能自动布线。
有可能你那个3d自动定义连接点没有定好或者你没有定义,你的部件和你的原理怎么是不是一致包括你的定位定义一点是否一致?是不是属性一样?电缆属性有没有

网友B:
连接点代号是否对应

网友C:
需要自己设置,可以选择自动布线,也可以取消

网友D:
手动布线比较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兄弟 能否留下个QQ什么的 我都是下载的3D模型 安装面 放置区域也定义了 13 24连接点也定义了 部件关联 3D宏都关联了。。不知道哪里怎么了 就是不行啊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弟 能否留下个QQ什么的 我都是下载的3D模型 安装面 放置区域也定义了 13 24连接点也定义了 部件关联 3D宏都关联了。。不知道哪里怎么了 就是不行啊 。
4650120287我的QQ号

网友E:
大哥可以分享你的eplan的和谐文件吗可以的话我加你企鹅

网友F:
用eplan干嘛?难用的要命!又不是大型项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兄弟  你是不是输错了?  查找没有这个号码

楼主:
回复 网友E:
931557499  我QQ

网友G:
EPLAN画图要比CAD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