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22):
在用台达PLC  COM2,485接口监控程序的时候经常断线,大家知道是什么原因吗?COM1是232的从来没掉过线。

网友A:
COM1是台达的232针口,这种构造的针口没有自己焊的吧?COM2就是个两根线的接线端子。接线牢固性啊,外部干扰啊,都能影响通讯。正好手边摆了一块,上个图,期待大神来解惑。

分享个我解决干扰的办法
1.如果就只是接了两根没有屏蔽层的独根线,试试把这两根线编成麻花,互相绕在一起,能好一点。不知道原理,但是有时候好用。
2.最好换带屏蔽的双绞线,屏蔽层要密的(专业叫法不知道),然后把屏蔽层接到SG上,另一端悬着,不能接到共地上,尤其不能和变频共地。
3.没有屏蔽双绞线的(比如我们公司,领导嫌贵),用网线也挺好,我一直用的网线。

网友B:
重启电脑试试。
我使用XP系统的10年前电脑,WPLSoft 。COM1(RS232)使用台达标准线,COM2(RS485)使用USB/RS232、RS232/RS485转换器连接,在线监控程序时都遇到过这个问题,有时严重到刚连接上不到5s就断开,连程序都不能正常下载完。重启电脑后就正常。

网友C:
监控过几次,还可以吧。十几分钟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B:
重启过试了,也不行,用屏蔽线也不行,关掉安川伺服还好一些,但是一直不稳定。一直没有弄明白,为什么232能够那么稳定,台达客服也问了,他们说不可能发生我说的情况。

网友B:
回复 楼主:

换个RS485串口转换器?
PLC端COM2参数重新设置一下?
换一个地方监控(供电电源品质?)
我遇到过,也是深受其苦!不过第二天开机都会自动好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你用的24点的ES2多钱?

网友D:
加磁环等方法减少干扰

网友E:
还是干扰的问题

网友F:
用RS232/RS485的话,记得选取用光电隔离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试试啊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公司采购的好像900多不到1000块

网友G(2019-11-25):
你用COM2口监控程序,肯定用到了232转485模块,和USB转232数据线,你换一下模块和数据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