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22):
公司在生产的设备上有三块台达的变频器,两块VFD-MS300系列,一块C2000系列。用一块台达的PLC,ES2系列,通过COM2口用modbus协议485通讯,格式7E1,ASCII。分别写H2000变频器启动停止控制,写H2001设定频率,读H2104变频器工作电流。
现在存在一个问题,虽然还没酿成大祸。轮询造成的控制动作有延迟。启动还好说,停止的时候能明显感觉到1秒左右的延迟。即按下停止按钮后,变频器要1秒以后才停止工作。不知道在程序上还能不能优化,请教各位大神。附上程序截图,牵扯到一些保密的东西(虽然我觉得没啥好保密的,但是有协议),原程序就不放了。

改了三天,才搞出来一个凑合用的东西……
启动/停止和频率写入有30ms~40ms的延迟,再小会有有问题。

网友A:
变频器启动停止还是硬接线来的实在。

网友B:
使用中断

网友C:
变频器停止有减速时间

网友D:
定时轮询只能尽量缩短周期
几个反问题抛给你,你能够明白了就不会有问题了:
1.领导叫你做一件事,他需要每隔几分钟跟你反复说一次吗?
2.你在事情没有做完之前,需要时刻去问领导,是不是可以停下来不用做了吗?
3.你在做这件事的时候,领导可以在旁边指导你,难道你停下来休息了,领导还要继续指导你吗?

网友E:
拆分处理,启停还是硬接线好使,电流定时读取,写频率就触发一次写一次

网友F:
1S貌似不单单是程序这边的问题的,检查下变频器设置吧,一般都有减速停止;还有如果要求比较高的话最好还是硬接线,

网友G:
如果需要同步控制的话就另改方案吧,如不需要同步控制,变频器起停使用端子控制,读写使用通讯。变频器设自由停车,加制动电阻。

网友H:
启动停止还是外部IO控制来得保险些!

楼主:
用I/O口做硬接线我知道,确实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牵扯到公司管理的一些烂事,改这两根线兴师动众,最后还不一定能捞个好。
我尝试过写频率的时候前面加一个比较指令,比如写变频器1#的频率,比较D410与D510的值,相同不动作,不相同时把D410赋值给D510同时置位M1122与变频器通讯。这样又会与轮询过程产生冲突。没找到好的思路。
实时读取电流值是为了在触摸屏上显示。这个总不好让客户想看电流的时候去按按钮吧……
中断我没用过,我看到手册上只有外部中断,时间中断等等,好像都不是很符合需要,希望各位大佬给个思路,谢谢。
4#楼大佬的说法,我大概能理解,需要写频率的时候再去写频率,需要启停的时候去启停,停机以后就不用读电流了 ……
大概有点思路,明天写个程序试一下

网友I:
不加成本的改东西,貌似很考验人,看好你哟

网友J:
写操作优先!比如每次都操作完成之后先判断是否有写操作,如果有写操作则优先执行写操作,写操作执行完成后再继续执行读操作!你这个程序不是最优设计!就目前看到你贴出来的而言,等于是三台变频器的读电流、写频率、写启动\停止循环执行!并不能保证写操作优先执行!你先想想!实在不行我给你一个参考程序!

网友J:
你目前只是三台变频器!如果从站个数更多的话!你这种逻辑方式造成的延迟就会更长!

楼主:
目前把程序改成了这样,但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去读电流了……
启动、停止、写入频率这几个动作都是由人执行的,前后动作之间的时间间隔足够PLC运行成千上万次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开始执行读电流的操作的话,我不知道怎么才能提高写入动作的优先级(或者降低读的优先级)。
有大佬说用中断,我又研究了一下台达的中断指令。外部中断,只能通过外部的输入点控制;时间中断,只能设定循环中断的时间(或者我不会用?);高速计数中断,没搞明白,高速计数的输入也是用的IO点吧;通讯RS中断,我用中断的目的就是为了控制通讯,再去写个通讯指令来控制通讯指令……好像也不好……
我的想象中,这个流程应该是:停机时不通讯;停止、启动、写入频率、读电流,各动作优先级递减;开机以后读电流;读电流期间,随时优先执行写操作……而且现在这个程序只是一部分,还不能干扰PLC控制设备中其他的功能部件……
好烧脑,掉头发中

网友J:
引用 楼主:

目前把程序改成了这样,但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去读电流了……
启动、停止、写入频率这几个动作都是由人执行的,前后动作之间的时间间隔足够PLC运行成千上万次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开始执行读电流的操作的话,我不知道怎么才能提高写入动作的优先级(或者降低读的优先级)。
有大佬说用中断,我又研究了一下台达的中断指令。外部中断,只能通过外部的输入点控制;时间中断,只能设定循环中断的时间(或者我不会用?);高速计数中断,没搞明白,高速计数的输入也是用的IO点吧;通讯RS中断,我用中断的目的就是为了控制通讯,再去写个通讯指令来控制通讯指令……好像也不好……
我的想象中,这个流程应该是:停机时不通讯;停止、启动、写入频率、读电流,各动作优先级递减;开机以后读电流;读电流期间,随时优先执行写操作……而且现在这个程序只是一部分,还不能干扰PLC控制设备中其他的功能部件……
好烧脑,掉头发中
你的思路已然有了!画个流程图吧!程序就出来了!

网友K:
可以跟触摸屏联系起来,启动停止在一个画面,读取电流转速在一个画面,写入频率等参数在一个,在plc里设个开关,只有进入该画面才通讯本画面的内容。这样就可以减少通讯时间。

网友L:
把所有写指令改成有需要才写,一旦有写指令则停止读取,优先执行写入

楼主:
回复 网友K:
目前最受启发的解决办法。
但是,做不到啊
曾经用过启停按钮和电流显示在一个页面,频率设定用弹窗的模式,客户嫌弹窗麻烦……更不要说换页了

楼主:
回复 网友L:
关键就是我不知道怎么才能中断正在进行的通讯,转去执行写指令……
现有的程序长度,PLC扫描周期只有1.6ms,通讯发出、等待、接受回传这些时间加起来得有个3~5ms吧(猜的,我没测过)。也就是说,通讯数据“在电缆上跑”的时间里,PLC能扫描两次了。用上升沿或者下降沿触发的任何指令只能保持一个周期。置位和复位指令我找不到合适的监测点。用计时器的话,又回到原来的老路上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目前把程序改成了这样,但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去读电流了……
启动、停止、写入频率这几个动作都是由人执行的,前后动作之间的时间间隔足够PLC运行成千上万次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开始执行读电流的操作的话,我不知道怎么才能提高写入动作的优先级(或者降低读的优先级)。
有大佬说用中断,我又研究了一下台达的中断指令。外部中断,只能通过外部的输入点控制;时间中断,只能设定循环中断的时间(或者我不会用?);高速计数中断,没搞明白,高速计数的输入也是用的IO点吧;通讯RS中断,我用中断的目的就是为了控制通讯,再去写个通讯指令来控制通讯指令……好像也不好……
我的想象中,这个流程应该是:停机时不通讯;停止、启动、写入频率、读电流,各动作优先级递减;开机以后读电流;读电流期间,随时优先执行写操作……而且现在这个程序只是一部分,还不能干扰PLC控制设备中其他的功能部件……
好烧脑,掉头发中
输入频率不等时输出M断开读取,延时写入频率,写入后频率相等,M自然断开了

网友N(2019-05-10):
回复 网友J:
可以发份给我参考吗?邮箱是:supercool12@163.com

楼主:
回复 网友N:
1楼附件就是改完以后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N:
可以发份给我参考吗?邮箱是:supercool12@163.com
发什么?

网友O:
控制方案有点不太好。有PLC 启停还是用硬接线好点,读取电压、电流 可以走通讯

网友P:
启停用外部端子控制

网友Q(2019-09-28):
link教你从新认识标准485通讯.别说3台,30台都是毛毛雨。群84955083

网友R:
轮训通讯这个时差确实不好搞,没有太高明思路只能给你捧个场

网友S(2019-12-02):
波特率调19200试试,没其它办法了

网友T(2024-02-04):
解决了吗?我刚请别人做了花800,也是轮询的,应该也有延迟,哈哈哈

网友U:
我的方案是这样的,一般情况下进行轮训读写程序,要是需要启动、停止这种动作时,会将轮训暂停后进行启停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