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22):
介绍背景:本公司属于通讯运营商,使用-48V电源,有两台高频开关电源,两台开关电源电流目前均为1000A,电缆用的3*240电缆,之前有电缆终端头发热,处理后恢复正常,但是在电缆井口发现电缆有发热现象40度左右,(所有电缆均通过该电缆井口上桥架,进入机房配电柜)我检查所有配电柜电缆均没有发热现象,但是在电缆的汇集处发现有发热,而且只是电缆中心部分热,是不是电磁感应发热呢?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A:
40度,在电缆的温升范围之内,井口空间小,散热效果可能小于其它地方。

网友B:
个人感觉应该为电缆密集处的散热不良导致发热。个人猜测,供参考

网友C:
40度没问题的,在正常范围内!

网友D:
电缆发热问题处理过很多很多最后都解决了,一千安用240的铜缆连续工作温度四十左右差不多,接头一定处理好。应该用双185缆会好一点,很久以前,我处理过一次电缆发热达到60度以上感觉烫手,120铝缆200安大约45米电缆明显不够并联一根120铝缆问题解决,再也没敢热,

网友E:
我感觉要是40度问题也不大,估计电缆集中散热不好。

网友F:
都在安全范围之内。

网友G:
这个温升应该符合标准的,可能是线太多导致散热不良吧。

网友H:
接触不良或者过载也会发热

网友I:
40度正常,应该是有电磁咸应

网友J:
估计是电缆出口有点密集散热不是很好吧,40度也是正常的范围,不用铝线就不用担心

网友K:
也觉得可以观察是不是散热的原因。
3*240电缆,是三相交流吗;开关电源电流1000A,是其输出电流吗(DC48V)?

网友L:
接触一定要良好,这是关键中的着急。整条电缆不热,只在集中点发热,着重减少连接损耗!使之接触良好!

楼主:
该设备是直流供电的,正极接地,负极接设备(-48V供电系统)一个电源系统的配电总屏到机房的配电屏的电缆是6根240电缆,正极3根.负极3根。而且机房内有专业制冷空调调控室内温度,不管春夏秋冬基本保持在23度左右,但是现在电缆井那块就有点温升挺明显的,按照施工要求,这个电缆井只能走直流电缆,但是我发现有两根交流电缆也在里面,我怀疑是交流和直流有电磁互感引起的温升。对于这方面知识尚且欠缺,问问论坛的大神。。。

网友M:
电磁感应发热吧。

网友N:
你这井口有多大?井口分布多少电缆?井口是什么材质?
这些都有关系
散热是一方面,电磁也有可能。不过40度这个问题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O:
如果电缆长度超过100m,而且电缆截面的载流量也在合理的范围内,电缆发热是因为载波频率太高所致。在电缆屏蔽层内形成涡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O:
我看过这个电缆内层,好像没有屏蔽层,都用的单根240电缆,里面是两层绝缘,我现在有两个怀疑方向,通过这个井口的电流大概在1500~2000左右的直流电(-48V)
1.有可能是电缆电流通过这个金属框架的井口产生电磁场,从而导致井口处电阻增大,导致的发热。(楞次定律)
2.我们用的高频开关电源,电压电流变化曲线趋于直线,但实际是有频率的,只不过用电设备感知不到而已,也就是有集肤效应了,然后因为电缆都绑在一起,加剧了发热的现状。
机房应为要扩容,估计还要放很多电缆,所以我就担心现在40度可以,再扩容完后这个问题更严重,所以我要查明元凶。

楼主:
回复 网友N:
大概有40根左右吧,通过该出的电流总共有2000A 左右,电缆井是铁的,

网友P:
我猜想是感应磁场可能性比较大,电井口电缆密集,而且井口处口径小又是铁质的导磁材料,所以当大电流通过自然有感应磁场导致温升。再讲你说只有井口温升明显就说明这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K:
直流-48V供电系统,这个比较冷门,一般只用在通信行业,数据中心等地方。是分正负两极,一极电缆是3*240.另一极夜一样。

网友O:
回复 楼主:
嗯,对此很关注。希望你能找到问题的出处。祝福你了。

网友Q:
感觉在正常范围内,多观察几天,没有太大变化,就没有问题

网友R(2019-04-15):
要是就这一块发热其它没有的话应该就两种可能:1通风不好,过于密集  这地方刚好在角落,通风确实影响散热!
 2  磁场可能性比较大   存在集肤效应和邻近效应!具体呢,百度下,解释很麻烦的!建议呢增大线缆间距 重新统计排列线缆 ,可以的话这一节都分开裹上屏蔽层!在安全上美观可以适当让步 ,如果有时间可以试试!
    脚下的那块铁板可以换成铁网的,就是网格状的安全栏! 看地面你这的湿气蛮大的,通风也不好!试试看喽!

网友O:
根据17楼的图示,如果电缆在汇集处发热有两种可能,一是汇集处内部电缆散热不好发热;而是汇集处是铁板穿孔,是否形成涡流?如果铁周围没温度,仅仅是电缆温度,那就不是涡流原因了吧?

网友S:
40多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