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22):
我是一个初学者,验布机上易能EDS1000变频器怎么控制电机,要调速,一停一启,还有计米器,望那位高手给个变频器上的接线图和变频器参数。

网友A:
这上有没有PLC控制,如果有看下它和变频器的接线,看接到哪些控制端子上。

网友B:
一般这上面用的调速都是在变频器上旋钮转转的,频率给定设定为面板控制就可以了。计米器用机械式的就行了。

网友C:
如果仅仅是一对一调速,也就是说一台变频控制一台电机(控制一根轴),那就简单多了,你想怎么弄就怎么弄,不存在同步的问题。不过,通常是两台变频分别控制两台电机,一台控制放,而另一台控制收,不仅要考虑调速,而且还要考虑同步,除此以外还要考虑张紧力的控制,即不能紧也不能松,问题说简单又简单,说复杂又复杂。作为一位新人,还是建议你请高人指导,借此机会你也可学习提高。

网友C:
下图是验布机的传动示意图,右边是主动(收紧),左边是被动(放布),尖头指示传动方向,主动与被动是两台变频,当主动速度增加,被动的速度也同时增加,且可以控制主、被动之间的张紧力。

网友D:
这个不难办,估计楼主还没认真看过变频器的手册,计码器是有个到码输出信号的,你直接用这个信号控制停车就好了(注意设置好停车时间和到码数值)至于同步控制,这个网以前已经有讨论过,很详细的,楼主这个验布机如果是以前台湾产的那种是只有一个动力的,收放卷传动是靠皮带传动的,这种机器现在改成两个动力主要是为了适应不同布料,想好操作就建议配个同步控制器

网友E:
认认真真学习说明书吧,争取自己解决,那样自己会提升很快的,加油

网友F:
我们验布机调速好像用电位器吧 变频器是台达的

网友G:
控制收放张力同步。有用旋转电位器配变频器的,有用张力传感器配磁粉电机的,就看你的机械结构是怎样的了。

网友H:
有的变频器带所谓的卷径控制功能,随着直径变大变频器自动按照内部参数设定变速。但是最好还是有个张力控制,这样对调速更平滑。

网友D:
这个验布机是表面卷取的方式,就用速度控制方式就可以,省钱的话,不用同步控制器也没压力,就是操作没辣么好,4位的同步控制器又不贵,还是不用太节约吧

网友I:
看回复这里有不少人都做过织布厂。

网友J:
张力控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