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22):
现在有一台单机设备,在搬场地后出现干扰,现场是欧姆龙的PLC与PC 232通信,PC端读取plc的数据有乱码。准备自己焊一根双层屏蔽的网线,不知道这样接线会不会有效果------------用两对双绞线,各选一根分别接发送端与接收端,剩下的两根连在一起接信号地,双层屏蔽的外层两端接地,内层在plc端接地,PC端悬空不接。------除此之外,还有别的方法吗?现场环境不复杂,没变频器,就是电机,气缸,伺服,步进。

网友A:
简单点套磁环先试试,该接地的要接地,有单独接地体就最好了

楼主:
有用过这个的吗?行不行?

网友B:
线上二头加上磁环试下;

网友C:
数据线与电源线分开走线,数据线两端加磁环。

网友D:
用屏蔽线,屏蔽层一端可靠接地试试!

网友E:
加磁环,屏蔽层一端可靠接地,优质数据线,我们旋转编码器一般就这么搞。

网友F:
磁场干扰吗,这么厉害

网友G:
引用 楼主:
现在有一台单机设备,在搬场地后出现干扰,现场是欧姆龙的PLC与PC 232通信,PC端读取plc的数据有乱码。准备自己焊一根双层屏蔽的网线,不知道这样接线会不会有效果------------用两对双绞线,各选一根分别接发送端与接收端,剩下的两根连在一起接信号地,双层屏蔽的外层两端接地,内层在plc端接地,PC端悬空不接。------除此之外,还有别的方法吗?现场环境不复杂,没变频器,就是电机,气缸,伺服,步进。
伺服电机干扰挺厉害的,你确保伺服电机驱动器接地可靠,伺服电机线用屏蔽线,屏蔽网接地可靠,我曾经在一激光打标设备上采用松下A5的伺服电机,一上电,电机锁定就开始干扰打标用的扫描振镜,没办法解决,因为电机很小,后来选择雷赛简易伺服(直流供电,类似步进电机加编码器形式)才解决干扰问题……

网友H:
一,信号线与动力线分开布线。
二.通信线采用双绞线或屏蔽线。
三. 开关量信号线与模拟量信号线分开布线。
四.PLC良好接地 。

网友I:
确定是有干扰吗,用光电隔离的

网友J:
最直接效果的是搞个专用的接地,我以前是直接把一根24的螺纹钢长度将近两米直接打到地下,效果好,如果楼主的设备装到楼层的就建议看看找到最可靠接地点

楼主:
回复 网友J:
设备在楼上,我也怀疑他们提供的地线不可靠,现人不在现场也没办法确认

楼主:
线已经从槽里单独拿出来,改了屏蔽线,把地线什么的都重新检查紧固,效果要好多了,可是还是有干扰~~表情买了一个隔离器,不知道有没有效果,没效果就不知道怎么玩了

网友K:
早年做设备改造时,在威海见到,一排设备,唯独一台是横着摆放,了解这些设备在原址好好的,搬到这环境很好的大楼里,这台工作不正常,换个方向就正常了,谈起原因,设备下有条大楼的电缆沟。

你降低波特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