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22):
大家一般用于门禁感应的是什么感应器,方便发个图片参考一下

网友A:
红外感应

网友B:
门禁感应器不是电子式的?
现在这个都是单片机形式的(至少我接触到的都是这样的)。
某宝上的几百元一套系统还是可以用好些年哦!

网友C:
你说的是不是检测门是否关上的微动开关
坏的很频繁,什么原因,电气还是机械或是人为,对症下药
可以用个接近开关

网友D:
最简单的办法,是用干黄管开关,不用太麻烦。不就是两线的吗?如果用高级的开关2线是不够的。起码3 根!因为那些开关都需要供电!如果之前用的微动开关上就2 根线,你就用这种:见图。如果你用什么霍耳开关、感应开关、红外开关,那接线很麻烦!配合一个磁铁就完事!当然要看你微动开关那两根线是多大电流多大电压?我估计都大不了。如果电流电压太大就不能用干簧管开关。如果只是个小信号,那没问题!磁铁固定在门框上调整好与干簧管的位置!如果那两根线能够点亮发光二极管你就可以并上一个电阻和发光二极管,当干簧管断开状态时可以点这发光二极管,也可以不加!电阻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你的微动开关爱坏一定是总撞到它!而干簧管和磁铁无需撞到,所以不爱坏,记住看看原先的微动开关取的是微小的信号还是大电压电流!

网友D:
一般来讲,你这个电路也应该通过了中间继电器了。或者是单片机等小信号。如果是因为电流太大经常烧微动开关。那只能改造成大容量的微动开关或改造另一种电路。如果是机槭撞击性损坏。就改干簧管好。不用争加改练路的麻烦,我想你这可能是安全门。过去我把我公司的微动开关好几百台,全改干簧管了。也是因为微动开关总是机械性的损坏。

网友E:
你这个传感器应该说的是开关门到位开关吧,机械的肯定容易损坏,用光电的吧。

网友C:
安装合适机械的不容易坏
我89年装的三个微动开关,过道灯控制,15年重新装修,才改用感应灯替掉。
灯座是用声控座改装,灯泡是25W白炽灯,那是的灯座不支持节能灯,LED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