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P-20PM的COM2用来做触摸屏通讯请教

楼主(2019-01-22):
用的台达DVP-20PM和维纶的TK6071IQ触摸屏,使用PLC的编程口通讯正常,想用DVP的COM2就和触摸屏连不上了。
参照DVP手册,COM2做从站不用动程序。TK6071IQ的COM2 485 2W点针脚1 Data-对应PLC的485-,针脚2 Data+对应PLC的485+,可触摸屏就是连不上。可有大佬指点一下,谢谢啦

网友A:
在plc里面设置了com2的通讯参数了没?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台达手册,COM2做从站与触摸屏通讯PLC不能写代码啊
实际我也测试过,加了设通讯参数的程序,还是没能成功连接上

网友B:
我觉的手册里说的不能有通讯指令存在指的是MODWR/MODRD/MODRW/RS之类的指令,COM2口的通讯格式还是要设定的啊。
这个口只支持485通讯,M1120,站号,M1143,M1161,D1129这些都得设定吧(都在通讯向导里)。我还遇到过某些屏幕不支持ASCII通讯,必须用RTU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提醒,我下午再试一试

网友C:
有些口只支持485或232哦,注意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