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力调整器~~~干嘛用的?这元器件用途效果好吗?

楼主(2019-01-22):
用在加热设备的,用这个元器件有意义吗?

网友A:
没接触过,电力调整器是调什么的,真不知道。看外型好像是个软启动之类的东西,是可控硅调压组合的吗?用在加热上就是多此一举,调温用接触器很好了。

网友B:
调功器一类的。调整电压的。

网友C:
加热控制专用的,主要用于控制加热

网友D:
调压控制加热功率,这东西比接触器效果好太多了

网友E:
电力调功器,多用在电炉或烤箱,pid控温。

网友F:
这个应该就是三个可控硅 调节温度用的吧 我们有 一个 不过是自己弄的

网友G:
应该就是个可控硅调压

网友A:
比喻一下,这就好比水龙头放水本可以直接放到水桶里,有些设计非要先放到盆里再倒到桶里。还有可能造成二次浪费或污染。

网友H:
三相电力调整器利用可控硅在电源的正半周和负半周相互交替导通,通过电源移相改变输出电压的相位角大小来改变其输出端的功率器的输出比例。个人理解,仅供参考

网友I:
这个是欣灵的
算是一个温度调控用的。
配置规则  主电源 ---无熔丝开关----接触器----电力控制器----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力调功器,多用在电炉或烤箱,pid控温。
有这个元件和没有这个元件
在加热系统中能有什么区别???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力调功器,多用在电炉或烤箱,pid控温。
有这个元件和没有这个元件
在加热系统中能有什么区别???
在加热系统中使用了该调功器可以更好地平滑控制温度,并且使温度能更精准的达到所设定的温度值范围。供参考

网友J: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力调功器,多用在电炉或烤箱,pid控温。
有这个元件和没有这个元件
在加热系统中能有什么区别???
   区别还是很大的。交流接触器属于间断式控制,而调功器则是连续式控制。用调功器在电阻炉上可实现线性的功率输出,即输出功率与输入信号成正比,来提高电阻炉的温度控制品质。

楼主:
引用 网友J: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力调功器,多用在电炉或烤箱,pid控温。
有这个元件和没有这个元件
在加热系统中能有什么区别???
   区别还是很大的。交流接触器属于间断式控制,而调功器则是连续式控制。用调功器在电阻炉上可实现线性的功率输出,即输出功率与输入信号成正比,来提高电阻炉的温度控制品质。
明白了,可以实现线性控制加热,稳定温度~~~~~~

网友K:
电力调整器是应用晶闸管(又称可控硅)及其触发控制电路用于调整负载功率的盘装功率调整单元。现在更多的是运用数字电路触发可控硅实现调压和调功。调压采用移相控制方式,调功有定周期调功和变周期调功两种方式。主要用于三相380V AC场合,简称三相电力调整器。又称晶闸管调功器“晶闸管调功器”通过对电压、电流和功率的精确控制,从而实现精密控温。并且凭借其先进的数字控制算法,优化了电能使用效率。对节约电能起了重要作用。主要用途是在控制温上面比较出色。

网友L:
看图说话,就是双向可控硅交流调压器。用于加热设备,物美价廉的方案结构。

网友E:
说的直白一点,它就无触点开关,图中这个是三相可控硅调压,这属于驱动部分,还有一个控制部分,驱动部分每相有两个单向可控硅反并联的、有单个双向可控硅的,还有可控硅模块的。这三个的内部结构都不一样。图中属于两个单向可控硅反并联。它的作用是调节电压的。它需要和控制器配合使用,控制器有调节导通角的,还有调节周波个数的,目的都是根据工艺需求,精准控温。精度要比接触器控温高很多很多。接触器属于位控制。它属于微积分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是欣灵的
算是一个温度调控用的。
配置规则  主电源 ---无熔丝开关----接触器----电力控制器----负载
国外品牌有没有这种产品?

网友M:
我们公司用了很多,用于控制电加热管的,PLC 给一路模拟量到 调功器,调功器按比例输出电压,从而控制加热温度。

网友N:
加热用的,可以通过模拟量输入来调节输出功率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N:
加热用的,可以通过模拟量输入来调节输出功率的大小;
懂了,謝謝!

网友O:
你把这个设备看成是一个无触点的接触器就好了,加热控制经常用到,加热曲线还是比较好的,就是价钱不便宜

网友J: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是欣灵的
算是一个温度调控用的。
配置规则  主电源 ---无熔丝开关----接触器----电力控制器----负载
国外品牌有没有这种产品?
有的,如omron就推荐他的温控仪用他的电力调整器。

网友P(2019-09-17):
我们公司就是做这个的,目前宝钢就是在用我们的。日本品牌,有兴趣可以联系我

网友Q(2020-03-22):
电加热器控制方式:
1  接触器控制:直接控制加热器的电源,适合小功率加热器控制。大电流不建议用,对电网有冲击,温控控制精度一般。有电火花产生,会产生电磁干扰。寿命一般。过载能力好。体积稍大,有运转噪音
2  固态继电器: SSR也叫脉冲控制 通过可控硅控制加热器的电源,只有导通或者断开状态。无电火花产生,寿命好一点。抗过载能力差,过流会损坏。体积小。无噪音。温控精度一般。
3  电力调整器: SCR 也叫调功器,通过可控硅调节导通角度来调节加热功率,也叫机械斩波。可以精准控制加热功率,对电网冲击小,会产生电磁干扰。温控精度高。成本高。
4  周波控制器: 控制导通频率,就是控制多少个正玄波导通,过零关断。无电磁干扰,成本最高。温控精度高。
资料来源:WINGLOG炜固官方资料。

网友Q:
UL3 加热器断线报警器 ,加热管断线、过流、异常加热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