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LC电源故障,彻底无输出了!

楼主(2019-01-23):
最初的故障现象是每次停电以后都要重复上电一次才有输出,这次是彻底无输出了!更换后习惯性的拆开看看

楼主:
故障原因找到了!

楼主:
最后问一下大家,这样的故障大家都是怎么办理的?自己修还是外包啊!

网友A:
自己能修就修,不行就外修

网友B:
重要部位电源,直接上全新的,外修后当紧急备件。

网友C:
电容漏液?有匹配的 就自己换吧

网友D:
能修就自己修。

网友E:
考虑为公司节省钱,就尝试自己修理下,不差钱或者着急生产就外修或者购新。。。

网友F:
看图片有一只电容器已经损坏了,更换一只就可以了。

网友G:
自己修就死马当活马医一下;
放外面单修个电源没什么意义;除非你这种电源市场上找不到了;

网友H:
一般不修,都买新的换.

网友I:
电容大肚子了肯定要换
图一PCB板背面什么情况?不是烧过的痕迹吧!
要是目测没有其他问题先就换几个电容看看。运气好的就复活了!

网友J:
动手能力强就自己修一修

网友K:
其实也可以找其他同规格的电源换啊

网友L:
先换下电容看下能不能复活,不行就接着查,应该就电源这块。

网友M:
电容怀孕了,要全部更换掉。

网友N:
很明显是电容问题,先换了再说,这种板子的元件拆装还是要点技巧哦,自己能搞就搞,不能搞就发外维修吧

网友O:
先试着修,一般也不难

网友P:
换电容时要区分工频电容和快恢复电容。

网友Q:
引用 网友P:
换电容时要区分工频电容和快恢复电容。

电容有这种分别?

网友P:
翻翻资料就知道了,开关电源输出滤波电容的选择很关键。

网友R:
你这是什么东西坏了啊!

网友S:
回复 楼主:
貌似有个电源有宝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