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23):
今年公司放假17天,机器的电源到底有没有必要关了,一种说法,开着电不安全。一种说法停电时间长了,明年开机问题多。关于后者是有证实过了的,主要体现在染色机控制器上,关电一两天后经常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后来不关一切正常。

网友A:
这个也要根据公司状况来决定,首先,应该有轮流值班电工。这样的公司可以不完全停电。有的公司可以完全停电,有的公司可以半停电。比如需要半工作状态,以保证设备性能。比如需要保温,保持设备的温度等。有的设备停下来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如果是停电不会带来损失可以完全停电的。

网友B:
这要分析历史上的情况,如果曾经因断电造成系统无法启动,还是不要断电的好;否则安全起见还是断掉。做一个统计再决断。

网友C:
有人值守的话,每天开一个小时后关机;

网友D:
莫名其妙的问题后来怎么解决的?还是用了几天就会自动恢复?如能自动恢复,摸准规律,开工前几天再开起来就是了

网友E:
我这设备全年365天供着电源。电控箱里面有变频器、伺服、开关电源,现场环境比较潮湿,毕竟大部分还是数控磨床。之前一个厂长(做不下去已走)突然之间要求关电源,那就关呗。放假回来一上电直接炸了几台变频器,几个伺服,数控系统还坏了一个,维修费用不说,还影响产能。从那之后不提关电源这事了。设备检修关闭电源一天以上都要拿吹风机对着变频器和伺服驱动器进行除潮后或拆下用酒精清洗烘干才敢上电的。

网友F:
不能一概而论
应该有值班的吧,否则有点事咋办

网友G:
根据情况而定吧。不能停电或者停电后对设备产生影响的就不要停电了。

网友H:
办公室的电源总可以关的吧!
车间设备的电源,既然有了前车之鉴,那就分情况看设备对待了,对那些不能关断电源的设备,假期休工期间值班人员作为重点巡查对象。

网友I:
应当是根据安全性和设备情况确定吧。
我这里主要是传统设备,设备可以断电,保持供电主线的电源。

网友J:
我们单位放假就是总配电柜拉闸断电,没有任何带电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莫名其妙的问题后来怎么解决的?还是用了几天就会自动恢复?如能自动恢复,摸准规律,开工前几天再开起来就是了

有些通电过一两小时再启动就好了,有个别的就直接挂了。

楼主:
看了各位的回复,还是通电加值守为最佳方案

网友K:
这就得根据工作环境了,要是潮湿的环境最好不要关,轮流有人值班。

网友L:
办公设备关掉。生产设备开机。

网友M:
没仔细看描述,本人认为 关机,假如有人值守三天开半小时。

网友N:
人造石的工厂的设备我是不停电的,急停打下来就可以了,我人造石和印染行业的环境差不多吧,都是高温潮湿的

网友O:
最好不要关

网友P:
关了机再开机,没有正常过

网友Q:
安全第一!

网友R:
对于自动化来说有些数据常时间断电会丢失,比如200的PLC如果不及时适当保存的话,部分数据只能保存7天
惊叹楼主能放那么长时间的假

网友S:
最好不要关。

网友T:
每人肯定要关啊

网友U:
要是长时间没有人用,还是关闭总电源比较好,杜绝有些人没有及时关闭设备电源

网友V:
控制室内湿度是重要环节!买个除湿机!

网友W:
为了安全必须关

网友X:
我们公司都不放假  设备停电后启动 要一周

网友Y:
这个的看设备了,如果是精密控制等,很大很负载的系统还是不要断电,从新上电可能损坏元器件例如,螺杆式压缩机中央空调主机,自带恒温加热的

网友Z:
非常有同感,公司设备,只要不开机把电源关掉,几天后再开机就会有莫名其妙的故障。

网友AA:
设备停下来后再冷启动一般都会有小问题。

网友AB:
以下是引用2019/1/25 7:57:53的发言:
我们公司都不放假  设备停电后启动 要一周
钢铁行业?

网友AC:
这个具体看设备

网友AD:
还是不关的好!

网友AE:
设备还是关了好,配电室到各车间的配电箱线路保持通电

网友AF:
在车间里是没问题的,除非有些老鼠经常光顾的地方要关掉电源,不然危险!

网友AG:
我们单位老板要求设备断电,毕竟没有人值班,万一配电箱起火就麻烦了……还有配电房无功补偿的电容器供电局也要求关闭。

网友AH:
各有优劣吧,长时间没人值班,没关电怕起火,小动物进入短路。

网友X:
回复 网友AB:
不是  光电子行业

网友AI:
能不关尽量不关,反正我们单位是关不了的,24小时生产,处理城市污水的,没办法,春节都要去值班,还是楼主单位好

网友AJ:
有人值守就不要拉闸关电,中要部件要通电(PLC、触摸屏、变频器等),不然开工时的损失大了

网友AK:
我的机器也从来不建议关电,并且给用户说的:不关电,烧了算我的。
一般不关电的机器:带有记忆功能的、环境特别潮湿的、长时间不能使用的。

网友S:
通电加值守为最佳方案。

网友M:
就应该关闭电源。就跟家用电脑一样,

网友AL:
我们是全部关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