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合理的机械锁止机构。

楼主(2019-01-23):
纯机械,安全方便,不用电。

网友A:
插销加孔可以吗??

网友B:
插销可以不?

网友C:
这还是要看物体上是否允许打孔,安装附件
销钉,棘轮,凸轮......

网友D:
装一个离合器片或刹车盘,根据你这个结构大小可以选择刹车盘的大小,汽车或摩托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插销需要两个人,一个人负责旋转,一个人插插销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以打孔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考慮过插销,但是要两个人操作

网友E:
有那种机械的二位锁,不知能满足不.
如同圆珠笔,
如同橱柜门.
当绿到黄,吸(锁)住,再次从绿到黄按一下松开,可以回转.

网友F:
加一个带弹力的顶杆,另一边钻个孔,可行不?

楼主:
回复 网友F:
那恢复原来样子时,需要两个人操作了

网友F:
回复 楼主:
孔那里搞成带弧度渐进式,就是一条圆弧,锁止那里带个小台阶,一用力就又转过去了。

网友C:
既然用2人的信息发布多次,说明物体比较大
这样是否可以
A处装个吊环,B处装一个滑轮,C处固定缆绳

网友G:
可以参考一下棘轮的机构

网友H:
直接用电磁铁,位置随便你调,就是价钱比单纯的机械插栓会贵一点

网友I:
棘轮,压紧的时候弹片锁定,复位时弹片脱开

网友J:
插销加弹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