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23):
这是一段台达plc中电机定时启动和延时起停的程序。小弟有些看不懂,恳请各位师傅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A:
这样也看不清楚啊?电机定时启动,还延时启停?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麻烦你可以给我讲解一下这段plc运算吗?

网友B:
当M100常闭  M7常闭  T6常闭都接通时,1:定时器T6工作,当T6计时到K600时,T6接通      2:K600减T6的值放在D533   3:D533乘以K10等于D532   4:C11计数器加K1等于D534     5:D530减去D534等于D533

PS:仿佛看见了当时学PLC的自己....

网友C:
这都看不懂基础是真的不行啊,值就是定时器和计数器结合使用实现长定时的例子啊
第一行:T6定时器定时600的量,我猜T6是10ms分辨率的,600的量也就是1分钟。
再看最后一行,T6后面一个计数器,一分钟记一次数,记满给计数器复位。
中间就是些加减法,第二行600减去T6   D533里面是剩余时间
D533除以10    D532里面是剩余的时间(估计显示用)
然后计数器C11加1   D534里面是当前时间加1
D530减去D534为剩余时间,也就是倒计时在D533里,那么可以推出D530里面是设定的时间值
最后一行当计数时间达到D530设定值时复位计数。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程序的时候能看懂,可是一结合人机界面就懵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触摸屏只是控制寄存器的状态,或值

网友E(2019-04-21):
回复 楼主:
结合人机界面应该更容易理解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