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23):
这是南岗区绿缘名居的一个污水排放系统中的强排系统,小区排污由于没有和市政管网连接,每到冬季都需要利用压差进行强排,物业夏季施工预留电源时问到了排污泵厂家销售商店问排污泵是单相的还是三相的,售货员说三相的需要三根电源线,物业的太听话了从就近地下室向渗井池预留了3根2.5平方电源线,前两天我给免费做了一个有手自动功能的强排配电箱,由于自动排污时需要和浮球连接,为便于安全所以控制电源设计为220V。冒着零下二十五°的气温和爱人一起进行了友情安装调试,看到配电箱门旁边那根黑线了吗?没有其他办法了零线是向旁边一房屋内一渗井检查口内投放一根大约一米半左右铝排,效果还可以,用时三小时。冬季无法施工等天气转暖后,准备把接触器换成380V的,这是应及措施,不用讨论它的安全性。

网友A:
三相,需要四线制。

网友B:
借用楼主的一段话:“为便于安全所以控制电源设计为220v的”。既然楼主提到了安全方面何不加装一个380v/220v的控制变压器即可完美解决没有零线的问题。个人观点,只是建议仅供参考!

网友C:
楼主第一张照片好美

网友D:
渗井池?不怕污染地下水

楼主:
没有时间了,马上就要用。污水面已经接近井口,超过井口时污水就会外溢,住在一层住户会有污水倒灌的危险,已经发生过几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借用楼主的一段话:“为便于安全所以控制电源设计为220v的”。既然楼主提到了安全方面何不加装一个380v/220v的控制变压器即可完美解决没有零线的问题。个人观点,只是建议仅供参考!
一只接触器不到20元。一只380v/220v50瓦控制变压器50多元。连续供电不可靠且浪费电能,不提倡。

楼主:
更正一下。是从过滤池向渗水井排放,哈尔滨近郊基本都是这种办法。

网友E:
买个380v线圈换上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个380v线圈换上即可。
    一个线圈和一只接触器差不了几块钱。

网友F:
三相我们都是五线制。三相就三根线,只能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三相我们都是五线制。三相就三根线,只能呵呵。
假如商店如果说排污泵是单相的,那就更麻烦了,这些二百五出身的物业还不得就弄一根线。

网友G:
回复 网友C:
欢迎到北方来做客。

网友H:
实话说,我是宁愿增加一个变压器也不愿意用铝排做零线,算一下成本,一个变压器估计会比铝排加一段的电线要便宜,这个做起码会更加规范吧,还有用铝排,一段时间后那铝排就氧化了,问题出来,还不是要跑一趟

网友I:
用变压器合理些

网友J:
现在在很多用户开始要求能用就行,出问题就会说你质量不行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实话说,我是宁愿增加一个变压器也不愿意用铝排做零线,算一下成本,一个变压器估计会比铝排加一段的电线要便宜,这个做起码会更加规范吧,还有用铝排,一段时间后那铝排就氧化了,问题出来,还不是要跑一趟
我也是这么觉得,加一个变压器方便的,排除了后续隐患!

网友L:
发表于:2019/1/23 21:19:12 #13楼
完全赞同13楼的说法,实话说,我是宁愿增加一个变压器也不愿意用铝排做零线,算一下成本,一个变压器估计会比铝排加一段的电线要便宜,这个做起码会更加规范吧,还有用铝排,一段时间后那铝排就氧化了,问题出来,还不是要跑一趟
完全同意,

  假如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的情况下,会加一个变压器,这样对维修,对用户是相当的安全【成本,如果以后出现触电事故,是用成本能换回来吗!!!!!!!!!!!!!!!!!!!!!!!!!!!!!!!!】

楼主:
我说过了。这是应急处理办法。污水已经接近井口。在零下25°。 北方室外施工已经别无选择。安装调试运行结束接近晚间11时。任何事情都要实事求是。我等第二天再去买台变压器回来给加上。每天300多吨的污水往哪里排,是居民家里还是小区的路面,理论必须与实际相结合,我们只能在有时间和机会的时候去研究如何安全地解决问题。大家已经注意到了,发表的建议基本是在有条件的情况下的解决方案。针对上述实际情况采取的应急措施是明智的。很多朋友都说要加一只变压器解决电压等级问题。谁都知道这种办法是再好不过了。但是有必要吗?既增加了成本。施工难度。让一台变压器。不间断,永远的去工作。经济上和算吗?对一个室外的应急排污控制根本不需要这方面的投入。也是不专业的。看来大家看的这方面的书要比接触这方面的事情多多了。那些五十年代的标准已经适应不了当前,我们在研究螺旋桨发动机的时候人家已经研究喷气发动机,等我们研究喷气发动机时候人家已经研究冲压发动机了。尖端技术的落后往往是由传统观念造成的。     春暖花开了,可进行室外施工了,昨天这个强排污配电箱内接触器换成了380伏解决了没有零线的电源问题。

网友L:
我说过了。这是应急处理办法。污水已经接近井口。在零下25°。 北方室外施工已经别无选择。安装调试运行结束接近晚间11时。任何事情都要实事求是。我等第二天再去买台变压器回来给加上。【办到了,楼主是明智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B:
借用楼主的一段话:“为便于安全所以控制电源设计为220v的”。既然楼主提到了安全方面何不加装一个380v/220v的控制变压器即可完美解决没有零线的问题。个人观点,只是建议仅供参考!
估计考虑成本问题

网友N:
这样做只适合应急,后面还是换380V接触器或加380/220变压器

网友O: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借用楼主的一段话:“为便于安全所以控制电源设计为220v的”。既然楼主提到了安全方面何不加装一个380v/220v的控制变压器即可完美解决没有零线的问题。个人观点,只是建议仅供参考!
一只接触器不到20元。一只380v/220v50瓦控制变压器50多元。连续供电不可靠且浪费电能,不提倡。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用变压供电不可靠的说法,能具体说一下吗?

网友P:
应急方案还是可以的,长期工作我还是会选择加个变压器……

网友Q:
冬季不方便施工,等天暖整改一下就是了!

网友R:
感觉哈尔滨搞这些都很厉害,什么都能通过。

网友S:
同样应急可以用,以后需要改用变压器变压。

网友T:
加个开关电源AC380转DC24V最好

楼主:
在这台排污箱上。直流24V用在哪里?

楼主:
针对这台排污控制箱为啥非要加一只变压器,甚至还让加开关电源,往哪里加,干啥用?又是为了显示高大上吗?还是为了想管用户多要点儿钱,

网友T:
浮球和驱动接触器的中间继电器

楼主:
仔细看图,没有中间继电器。过度。

网友U:
斯巴鲁森林人

网友V:
引用 网友T:
加个开关电源AC380转DC24V最好
这个成本更高,380V的开关电源价格贵

网友V:
建议用启、停两个按钮,浮球开关也用两个,一个启,一个停。

楼主:
为什么,有啥弊端吗/

网友W:
楼主,请教一下铝排做零线是怎么做的?不太理解,能解释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