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测试项目,自己掏钱买东西使用

楼主(2019-01-23):
公司只有电流信号的压力传感器,我只能通过精密电阻来降压1到5
我今天打电话给客服了,客服说等体只能支持电压信号,如果需要,只能通过另外手段来改变电压信号只能这样了,期待礼拜一货物到了,可以测试一下,到时候我会发到帖子里面

网友A:
就是一包普通香烟价格,早点完事好回家过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如果好的话,准备购买隔离器应用上,先测试效果咋样

网友B:
楼主测试啥,既然啥测试为啥非要精密电阻,普通电阻不行么

网友C:
这样外出安装常有的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测试一下精确的电压

网友D:
12元,应该是1000个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 100个,正好上次有个温度变送器

网友E:
为了工作长有的事呀。

网友F:
是你不想报还是不给报,这个有区别哦

网友G:
回复 网友D:
是17块哦!!

楼主:
回复 网友F:
公司现在不是没有的吗

网友H:
楼主,公司可以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先测试项目需要,搞好之后一起报

网友I:
这个应该公司会出的吧,我也有自己先出钱,成功后公司报。

网友J:
引用 网友D:
12元,应该是1000个吧
你想多了,精密电阻1000个那还叫精密电阻?

网友J:
照我说这就是闲的,买什么精密电阻呀,直接3块钱一大包的来几袋,买采样电阻也行(250或者300),买普通电阻也行,一般330的多,换算一下电压值是什么范围,直接用就行了,4-20ma能有多大功率,每台设备配发十个备用,坏了让客户自己换上。(之前我都是配2个,一般不会坏的。)
当时用的是200PLC224XP本机自带的模拟量通道,用的300的电阻,1.2到6V电压,内部对好数字量,满量程时电阻有点发热,长时间这样这电阻也活不长,所以每一个站我就留倆电阻,坏了直接让客户换新的,用完了自己买去。哈哈哈。事实上也没那么破费,哪能一直满量程工作啊。

网友K:
这样自己购买配件也需要公司制度支持

网友L:
我们现在公司报销很难,差费报上去一拖就是多半年时间,所以大家有时宁可拖着不干活也不会自己先垫付再报销。

楼主:
回复 网友L:
现在只是临时测试一下,如果好的话,公司买

网友M:
怎么算得如多少的呢

网友N:
自从电阻电容成包卖以后,类似的实验,制作都委托出去

网友O:
压力传感器也有输出1-5V的,不过现在用的极少。

网友P:
现在还在忙项目啊,期待你的测试结果哦!

网友Q:
直接拿回去报销!

网友R:
引用 网友J:
照我说这就是闲的,买什么精密电阻呀,直接3块钱一大包的来几袋,买采样电阻也行(250或者300),买普通电阻也行,一般330的多,换算一下电压值是什么范围,直接用就行了,4-20ma能有多大功率,每台设备配发十个备用,坏了让客户自己换上。(之前我都是配2个,一般不会坏的。)
当时用的是200PLC224XP本机自带的模拟量通道,用的300的电阻,1.2到6V电压,内部对好数字量,满量程时电阻有点发热,长时间这样这电阻也活不长,所以每一个站我就留倆电阻,坏了直接让客户换新的,用完了自己买去。哈哈哈。事实上也没那么破费,哪能一直满量程工作啊。
P=I2R=0.02*0.02*300=0.12W,你买的多大功率的电阻?1/8W的够呛,1/4W的应该不会怎么发热啊

楼主:
回复 网友R:
只是测试临时用一下,结果,如果是这样的话,买一个隔离信号来使用工程,4到20毫对应是0到10公斤压力,你这个会计算吗?这个斜率是多少?

网友R:
引用 楼主:
只是测试临时用一下,结果,如果是这样的话,买一个隔离信号来使用工程,4到20毫对应是0到10公斤压力,你这个会计算吗?这个斜率是多少?
这有什么麻烦的,你的压力是线性的,在电阻恒定的条件下,一定符合Y=K*X+B,Y是你的压力值,K是斜率,B是偏差,一个一元二次方程,计算两次就算出来了。
举例,假设你PLC模块在4MA时读取值是400,在20MA时读取值是2000,也就是说读取值为400时,压力0,读取值为2000时,压力10,带入Y=K*X+B:
1.0=K*400+B
2.10=K*2000+B
计算得:
K=0.00625
B=-12.5
以上是我随便算的,具体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来。

楼主:
非常感谢,和我算得一样,也有点 1-0/20-4  1/16的斜率 请问增益和偏置0.00625 -12.5

网友S:
引用 网友L:
我们现在公司报销很难,差费报上去一拖就是多半年时间,所以大家有时宁可拖着不干活也不会自己先垫付再报销。
你的神马辣鸡小气公司哦?我这边灯泡买了都直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