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坑人的设计~~~~~~

楼主(2019-01-23):
这设计脱颖而出~~~~~~

网友A:
这设计不赖啊,还专门设计了扳手孔

楼主:
难到从来没改正过?

网友B:
里面的线端一般也不会轻易去拆卸吧!
检修或者干其他的直接在端子上松开不就结了?

网友C:
还涂上了红漆防拆,确实坑,不过你拆来干啥?

网友D:
这种设计都是装好就不用维修的。

网友E:
方孔后开的?开个圆孔都比这养眼
不想让客户拆

网友F:
其实就用图片中的六角扳手都可以轻松上那个内六角螺丝,高度不算低了,有没有那个方孔都一样

网友G:
你这还可以下工具,我碰到过根本没办法下工具,必须把上面的扳手孔板卸掉才可以下工具的。没有最坑,只有更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