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23):
求救,为什么这两种方法都没法改变plc内部系统时间。求指教

网友A:
哪哪种方式?这个型号早就停产了,如果是新买的,那你这个应该是假货。

网友B:
你用的什么方法?直接数值写入D8015是不行的;
有FX1N-5DM的话上面可以直接设定时钟;

网友C:
修改D8015数据,要么在软件内“在线”“时钟”设置,要么自编一个程序,加载M8015,其目的就是强迫内部时钟暂停,以便你修改,修改完毕,再恢复(释放)M8015。

网友B:
用指令写入的话,需要使用TWR指令来更改时间数据;

网友C:
以上的程序可用于使用文本屏、触摸屏场合,预先把修改时间的程序写进PLC,无须停机与笔记本联线,直接在屏幕上按动,通过文本上的按钮修改PLC的D8015或其他时间寄存器。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不是所有的都可以INC DEC的,要用到时钟指令

网友C:
以上是我编制的用于机器的程序,已经经过实践检验,没问题啊。

以下是三菱说明书中的解释:

网友B:
用这个这是最简单的;另外FX1S的如果连续10天不通电的话,时钟就会丢失乱了,需要重新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