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23):
静态驱动电压4.8V,但发现光耦两端得正压6路一致15V,但负压全不一样,于是把电解电容,光耦全换了,顺便把检测板得TL052I,通讯板上得A/D芯片一口气全换了,再上电,驱动正压依然一致,但上下桥得负压不一样,上桥负压-4.8V,下桥-5.3v,上直流电,启动依然2340,看4.02参数,每次上电第一次启动是1,U相上桥短路,再启动,跳成15,还是UVW三相上桥短路!求大神指点锕,这年都没法过了,问题在哪里呢?正常情况上下桥得负压是不是真的不一致?是不是必须上交流电测试?看检测板出来得信号有一路直接进了通讯板主芯片,难道这个有问题?

网友A:
1、控制模式要选标量。2、必须带IGBT模块,否则启动就报2340,如果你可以屏蔽的话,这个比较麻烦。3、三相输出对P和N必须是0V,否则启动就报,也就是说IGBT必须良好,稍微漏电都不行,这个以前遇到过一台0075的,V相输出对N有10几伏电压,启动就报2340,更换V相模块后正常。4、三相输出电压检测小板是否有问题,ACS800为转矩控制,通过调整输出电压来控制转矩和电流;而多数变频器为矢量控制,检测的是电流。5、电压检测小板至驱动控制板回路元件是否有损坏或变值?

网友A:
检测板的电压比例是1/100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恢复整机试试看,听说一般不炸模块

网友A:
恢复整机时不要连接主电容,从UDC+、UDC-送入直流即可。测试一切正常后再连接主电容带电机试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神再救我一次!刚回复整机,上交流,电容没拆,在线。。。。 电压检测标准,第一次启动,正常,输出正常,平衡,直流分量也平衡,停机时又报2340,看了下4.02,居然变成4了,V上桥短路,量了下驱动正负电压,没变化,量了下电压检测点,居然变成6.9v,看参数果然直流检测680多V,个位数还在波动。电压检测板的TL052I是换过的,之前也有偏差50v左右所以换了,这个电路就一个IC加2个三极管,没道理一下就废了!求指定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神再救我一次!刚回复整机,上交流,电容没拆,在线。。。。 电压检测标准,第一次启动,正常,输出正常,平衡,直流分量也平衡,停机时又报2340,看了下4.02,居然变成4了,V上桥短路,量了下驱动正负电压,没变化,量了下电压检测点,居然变成6.9v,看参数果然直流检测680多V,个位数还在波动。电压检测板的TL052I是换过的,之前也有偏差50v左右所以换了,这个电路就一个IC加2个三极管,没道理一下就废了!求指定一下。。。

测量下电阻,貌似2个板阻值不一致了!这个板采样电阻会变?!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神再救我一次!刚回复整机,上交流,电容没拆,在线。。。。 电压检测标准,第一次启动,正常,输出正常,平衡,直流分量也平衡,停机时又报2340,看了下4.02,居然变成4了,V上桥短路,量了下驱动正负电压,没变化,量了下电压检测点,居然变成6.9v,看参数果然直流检测680多V,个位数还在波动。电压检测板的TL052I是换过的,之前也有偏差50v左右所以换了,这个电路就一个IC加2个三极管,没道理一下就废了!求指定一下。。。

测量下电阻,貌似2个板阻值不一致了!这个板采样电阻会变?!

再上一次电,检测电压还升高到7V....

网友A:
检测板分压电阻是印制电阻,容易坏,发现输出不稳定直接更换小板,运放坏的少。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谢谢

网友A:
测量三相输出反馈电压可以将UDC+接到U、V、W输出上,不要运行,测小板输出稳定否来判断小板是否有问题,但无法判断小板响应速率,若小板响应速率不好也会报2340。

楼主: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这是模拟输出!之前你说不接主电容,但IGBT负极不接DC-驱动下桥没电压锕,但IGBT加了直流,接不接电容也没什么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学习了,这是模拟输出!之前你说不接主电容,但IGBT负极不接DC-驱动下桥没电压锕,但IGBT加了直流,接不接电容也没什么把?!
只说不接主电容,动动脑筋。要不你拍个照片看看?

楼主:
之前是拆了铜板,直接板子上直流,X831就是直流检测那一路阴极拉过去DC+,模块负极拉过去DC-,IGBT驱动插上,其它可控硅驱动没插,启动就报2340,是没检测到输出得原因?

网友A:
1、将2号连接板拆掉,主电容就不再起作用。2、将右侧三个圈里的三条线拆掉。这样子主电容就脱离了。

楼主:
以下是引用2019/1/26 9:03:24的发言:
1、将2号连接板拆掉,主电容就不再起作用。2、将右侧三个圈里的三条线拆掉。这样子主电容就脱离了。

不,我得意思是主电容在不在线你都是加到IGBT正负极,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网友A:
防止炸模块,电容内阻近乎于零,短路时放电电流极大,万一上下桥同时开通,那就不用说了。直流维修电源串俩100W灯泡做保护。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道理,一般我都是闲麻烦,IGBT驱动挂上,板块供电启动,正负极加另外一套调压直流电源,慢慢加电压!

网友A:
态度决定成就!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C:
我只知道,一定要屏蔽,将E极短接这是第一步,然后测量光耦输入侧的输入电压【动态】是否正常 如正常测量光耦输出侧的输出电压或波形是否正常 如正常进行下一步,如不正常请检查光耦及光耦输出侧的电源电路和辅助电路。。。

楼主:
三相输出检测,一路进A/D,一路进通讯板主IC,假设单独给采样点供一定电压,应该是可以屏蔽2340空板启动!年前时间不够,年后仔细看看,菲,你试过没有!

这边有个客户,统计了一下,平均每个月至少炸一台72A得ABB 550系列,运气好,主板能存活,运气不好主板都废。电源板惨不忍睹,开关电源废得严重,三相输出检测那个芯片还有电流处理运放都废。基本只能买电源板,成本好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相输出检测,一路进A/D,一路进通讯板主IC,假设单独给采样点供一定电压,应该是可以屏蔽2340空板启动!年前时间不够,年后仔细看看,菲,你试过没有!
检测脉冲及脉冲周期!而非电压。

网友D(2019-03-07):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E(2019-08-20):
800 550已成功屏蔽,小立板原理图也已经画好,欢迎交流。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沈工现身了!沈工意思是把800输出检测屏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求指教啊,当时条件不允许,也是第一次搞800,完全没经验,最后搞好,驱动元件老化,驱动输出电压不对,还有2个小竖板用于输出检测和母线电压检测的印刷电阻变值!现在回想貌似跟三菱日立的原理类似,A/D转换后反馈回主控IC!但检测小板输出信号,一路去了A/D转换不知去向(没来得及找),另外一路直接进通讯竖板(好像是这么叫?)主IC(型号也忘记了),沈工引用哪里信号模拟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