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SMART程序上载遇到问题!

楼主(2019-01-23):
在对一台CPU SR40的程序进行上载时遇到一个梗 ,起初,想用一USB-PPI电缆连接进行程序上载,因为前不久就用它成功上载过SR60的程序 。但是问题来了,连接后,显示已经查找到了连接的CPU,点击上载页面确定按钮后,却提示CPU不支持此功能 ,是什么原因 呢?

网友A:
要不换根网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换根网线试试
真就想到过用网线试试,当用网线 将PLC和电脑连接后,谁知,依然可连接到CPU,但依旧是上载不了 。

网友A:
计算机的IP地址,子网掩码设置了没?

楼主:
用网线连接上载程序时有提示连接当前IP地址失败,请检查IP地址,网络连接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机的IP地址,子网掩码设置了没?
没有对计算机的IP地址,子网掩码进行设置,有关系吗,能请教下怎么设置吗?

网友A:
计算机IP地址设置,前三个字段一致,最后一个字段不一致,子网掩码设置为255.255.255.0,任何以太网通讯设备,必须设置IP地址和一致的子网掩码。至于在哪里设置,您自己百度一下怎么操作吧,我截图不太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机IP地址设置,前三个字段一致,最后一个字段不一致,子网掩码设置为255.255.255.0,任何以太网通讯设备,必须设置IP地址和一致的子网掩码。至于在哪里设置,您自己百度一下怎么操作吧,我截图不太方便
噢,就是说需要对本地电脑IP地址进行设置,使其与CPU的IP地址在同一网段,是这样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头
查到连接的CPU的地址是192.168.0.2 ,又查到本地IP地址为192.168.1.101
把本地这个地址的网段1改为 0可以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老铁,看来你是真的不知道啊
右键单击无线网那个连接图标——打开网络和共享中心——更改适配器设置——左键双击本地连接——Internet协议版本4——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铁,看来你是真的不知道啊
右键单击无线网那个连接图标——打开网络和共享中心——更改适配器设置——左键双击本地连接——Internet协议版本4——属性
好的,谢谢,明天试一试 ,怀疑厂家设置了程序上载限制 。

网友B:
那个用usb–ppi多主站电缆传输线的CPU不支持上载功能,是因为此PLC固件版本为V2.3之前的,需要升级到最新版本,用网线连接不上的是因为IP不在一个网段内,需要重新设置电脑前三位与PLC相同的IP段内,请按f1多看帮助手册,祝君好运

网友C:
如果你是XP系统可以自动获取,然后IP一般都在一个网段,但win7一般都需要手动设置连接才行

网友D:
我直接就可连到CPU的不用设任何参数。。ip地址是自动获取的。系统win10。。插好网线一搜索就连上了,这可能和PLC固件版本也有关系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铁,看来你是真的不知道啊
右键单击无线网那个连接图标——打开网络和共享中心——更改适配器设置——左键双击本地连接——Internet协议版本4——属性
好的,谢谢,明天试一试 ,怀疑厂家设置了程序上载限制 。
都不在一个网段里咋就怀疑厂家了呢,首先排除自己的问题。

网友F:
不是最新固件版本不支持USB-PPI电缆的

网友G:
SMART使用USB-PPI电缆连接是需要具备:1.硬件版本最新版本,V2.3之前的版本不支持;2.USB-PPI电缆也需要西门子200的,300/400的那个电缆就不行。

网友H:
用网线吧,改到同一网段就OK了!

网友I:
再不行的话,PG重新配置

网友J:
这就不是设置的问题了,硬件版本问题!

网友K(2020-09-29):
CPU固件升级到最新版就可以了。
https://blog.csdn.net/liyu521/article/details/108861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