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23):
如题,笔记本电脑之前安装的是V2.2的S7-200SMART软件 ,现需要安装V2.3版本的编程软件,谁知安装后,双击桌面S7-200SMART软件图标,打不开且无任何提示是什么原因 ,怎么解决呢?

网友A:
有没有什么错误提示,貌似要开启一项服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什么错误提示,貌似要开启一项服务
双击200SMART桌面图标无任何提示,就是打不开呢。

网友B:
重启一下电脑试试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启一下电脑试试呗
重启也都试过了,还是没找到原因  。

网友C:
你笔记本电脑系统?
安装前原来的版本一定要卸载干净(注册表里面删除干净),电脑系统要符合(V2.3版本必须WIN1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笔记本电脑系统?
安装前原来的版本一定要卸载干净(注册表里面删除干净),电脑系统要符合(V2.3版本必须WIN10)。

那个告诉你的必须WIN10?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笔记本电脑系统?
安装前原来的版本一定要卸载干净(注册表里面删除干净),电脑系统要符合(V2.3版本必须WIN10)。
win7也可以装2.3版本软件啊!

网友F:
以前的2.3的版本有BUG,现在已经左修复处理,在西门子官网重新下载就好了

网友G:
安装上,打不开是最不容易找故障的

网友H:
重新下载安装最新的软件,你的软件是没有安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