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23):
各位老师请教一个问题,最近我安装的一个配件柜总是出现指示灯烧坏的现象,原因是我把指示灯(380V)并联在交流接触器(380V)的两端,在停止时接在大电流接触器(400A)的指示灯立即烧毁,小电流的100A以下的基本没问题,原因已经找到就是接触器线圈在断开时由于自感电动势造成的,解决的方法是增加阻容吸收单元,关键是电阻与电容的取值是个难题,由于接触器的线圈不同,因而造成的自感电压也不同,该怎么取值,比如常见的32A、100A、160A、250A、400A,电容电阻的参数谁能告知一下

网友A:
你是说由于并接了一个指示灯造成的吗

网友B:
接触器的阻容吸收,有这样的成品配件卖的,直接根据接触器的参数选购

网友C:
正常指示灯应该给配一个熔断器才对是吧,我说呢客户那指示灯老是烧,没在意过!

网友D:
这个属于电路设计错误,指示灯通常不应与线圈类负载直接并联(除非长期通电的负载除外)。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属于电路设计错误,指示灯通常不应与线圈类负载直接并联(除非长期通电的负载除外)。
这样做接线方便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样做接线方便吧!

虽然方便,但不符合安全可靠的原则。

网友F:
主要是,指示灯并联电感线圈,在通断的瞬间会产生电压突变。导致指示灯过电压坏掉。这样接线确实存在弊端,其实加RC阻容吸收还真不如采用接触器的辅助触点,控制指示灯的通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