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23):
各位老师请教一个问题,最近我安装的一个配件柜总是出现指示灯烧坏的现象,原因是我把指示灯(380V)并联在交流接触器(380V)的两端,在停止时接在大电流的接触器(400A)的指示灯立即烧毁,小电流的100A以下的基本没问题,原因已经找到就是接触器线圈在断开时由于自感电动势造成的,解决的方法是增加阻容吸收单元,关键是电阻与电容的取值是个难题,由于接触器的线圈不同,因而造成的自感电压也不同,该怎么取值,比如常见的32A、100A、160A、250A、400A,电容电阻的参数谁能告知一下

网友A:
接触器线圈并联指示灯,我经常这么做没发现有这种情况。

网友B:
首先接触器什么品牌的?线圈是不是节能的?指示灯是什么类型的:LED;氖灯;白炽灯?系统中是否有大量变频器等产生谐波的设备?施耐德有专门的浪涌抑制模块选择,可做参考:

或:https://www.schneider-electric.cn/zh/search/%25E6%25B5%25AA%25E6%25B6%258C%25E6%258A%2591%25E5%2588%25B6%25E6%25A8%25A1%25E5%259D%2597

网友C:
路过学习了。谢谢楼上大哥的无私分享

网友D:
楼主没有描述清楚,指示灯是并联在接触器的线包两端了?还是并联在接触器输出触点的两端呢?指示灯的电压等级是多少呢?也是380V吗?有这个等级的指示灯?一般都是220V的吧?

网友E:
也可以换个方法,采用接触器辅助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没有描述清楚,指示灯是并联在接触器的线包两端了?还是并联在接触器输出触点的两端呢?指示灯的电压等级是多少呢?也是380V吗?有这个等级的指示灯?一般都是220V的吧?
指示灯是并联在线圈的两端,电压也是380V,这种指示灯多的是.我有钻牛角尖的习惯,总想把这种情况解决

网友B:
指示灯型号?

网友B:
给你份资料参考下:

网友D:
回复 楼主:
哦,那就采用RC阻容吸收电路吧。最大吸收电流几百毫安即可。也就是说电容一般是470违法,电阻是1k欧姆,染好要把电阻的功率计算好,别把电阻烧了。当然只要电源没有太多的谐波毛刺就好。如果电源不干净,就把电阻的功率加大。个见,仅供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哦,那就采用RC阻容吸收电路吧。最大吸收电流几百毫安即可。也就是说电容一般是470违法,电阻是1k欧姆,染好要把电阻的功率计算好,别把电阻烧了。当然只要电源没有太多的谐波毛刺就好。如果电源不干净,就把电阻的功率加大。个见,仅供参考。
这时富士的,你选的电容470UF想要干嘛?

网友D:
哇,笔误了。我的意思是0.47。不好意思喽。而且我的电阻选的大一点,是为了保证电容和电阻不会发烫。因为不知道电源的噪声有多高,灯泡都憋了,估计这个电源不是很干净。

网友B:
根据公式I=2πfCU,470UF电容在交流50Hz380V电路中电流是多少?56安培!

楼主:
以下是引用2019/1/26 11:53:31的发言:
引用 网友D:
哦,那就采用RC阻容吸收电路吧。最大吸收电流几百毫安即可。也就是说电容一般是470违法,电阻是1k欧姆,染好要把电阻的功率计算好,别把电阻烧了。当然只要电源没有太多的谐波毛刺就好。如果电源不干净,就把电阻的功率加大。个见,仅供参考。
这时富士的,你选的电容470UF想要干嘛?
感谢各位,470uf的确大了些,通过调查发现0.47uf+100欧的比较常用,0.47uf电容在50HZ频率下容抗为6770欧

网友D:
关键是13楼的计算公式!根据公式I=2πfCU。这是一个设计电容器大小的计算公式。按RC吸收电流来选择!谢谢共享!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下是引用2019/1/26 11:53:31的发言:
引用 网友D:
哦,那就采用RC阻容吸收电路吧。最大吸收电流几百毫安即可。也就是说电容一般是470违法,电阻是1k欧姆,染好要把电阻的功率计算好,别把电阻烧了。当然只要电源没有太多的谐波毛刺就好。如果电源不干净,就把电阻的功率加大。个见,仅供参考。
这时富士的,你选的电容470UF想要干嘛?
感谢各位,470uf的确大了些,通过调查发现0.47uf+100欧的比较常用,0.47uf电容在50HZ频率下容抗为6770欧
可以,电容耐压要高于630V,电阻大于1W,基本没大问题。

网友A:
一个指示灯还需要这么复杂的处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