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SMART 的AM06模拟量模块没有模拟量输出

楼主(2019-01-23):
今天,一台中央空调的一个电动阀无法打开 ,电动阀的传感器4-20毫安信号 。拆下模拟量模块AM06上电动阀两棵输出线,在触摸屏上手动调节电动阀的开度,在AM06输出侧用万用表的毫安档测量AM06的输出电流信号。
当手动调节电动阀的开度在50%到100% ,以至于在任何开度时,测量AM06的输出信号都是4毫安左右 。

网友A:
如果能测量到4ma那么模块一般没啥为题,如果楼主能打开程序的话,可以从程序里监控一下,看看是不是有连锁等因素等存在

网友B:
直接在软件里强制数值,测量看看。

网友C:
还是要看PLC上对应通道的数字量是多少;

网友D:
这个在软件看下就明了了,是不是有别的什么量牵扯封死4-20毫安输出。

楼主:
原来系统上位机在报的缺风报警与热水阀开度控制程序里有联锁,经查缺风报警压差计坏了,PLC 逻辑没有问题的。把压差计的两棵线短接使不再报缺风报警,这时在模拟量模块输出侧能测到随上位机上手动调节热水阀开度变化的4-20毫安的电流信号 了。感谢 朋友们热心帮助 ,多谢了!

网友E:
模块应该不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