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晶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9-01-23):
三晶7.5kw变频器,dcs控制4-20ma模拟量控制频率,空载不带电机调频能到50HZ,运行带上电机只能调到10HZ,请问是哪里设置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晶7.5kw变频器,dcs控制4-20ma模拟量控制频率,空载不带电机调频能到50HZ,运行带上电机只能调到10HZ,请问是哪里设置问题
电机多大,是否负载有问题,带不动?

楼主:
设置成面板调速很正常,现在信号量怀疑受干扰

网友B:
总是会直奔主题,设置问题?为什么不先看看电机监控信息,比如说,设定值?实际值?电流实际值等等信息呢?有问题,应该先找一找当前状态,再来分析问题。

网友C:
你要确定20ma给没给到电机那边去啊!

网友D:
看看是不是电机电流大了,有可能负载过重变频器保护了。

网友E:
可以单独加电流信号试试,看看运行频率是否能上去。可能是系统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