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24):
AB的Micrologix1400PLC的modbus TCP是不是只能做客户端(主站)?

网友A:
不是.both.至少手册是这么说的."MicroLogix 1400 Series B controllers support both the TCP Server and Client features."

网友A:
请参考.详细1766-rm001.

楼主:
回复 网友A:
资料我也看过,但资料上好像没有详细介绍,怎么编程modbus TCP的例子,对应主站和从站是怎么编写的也没说明。在资料介绍方便,AB的相对西门子的来说还是差了很多的。

网友A:
那边我就不回答了,统一在这里回答.
AB的是比西家的好了很多(西家以前是比较保守自己profibus的,现在也无可奈何要以太网了,而且竟然内置OPC).你看到的资料已经足够了.接下来是要理解modbus tcp.
modbus本来就是个简单好用广泛的通讯协议.集成了协议的设备,根本不需要什么编程(除查询).你只要设置好就行.
作为客户端.你需要轮流或定时查询服务端,这是主从查询协议机制决定的,所以你做了个msg.暂且不表.
现在看你的意思想做服务端.作为modbus的服务端,你只要告诉你对应的modbus的寄存器(0x,1x,3x,4x)放在哪里就好了.也就是上面图里,那些寄存器对应你预先安排的B或者N文件.
定义好了以后,plc会自动响应客户的查询.不需要编程.
你这样做好了,试一下,实际试一下,看我说的对不对.拿个1400,连根网线,电脑开个modbus tcp软件,so easy.重视动手,软件/通讯不会整坏,随便搞.

楼主:
回复 网友A:
AB的plc做从站的通讯已经能实现了,主要是受西门子编程的影响,考虑复杂了。谢谢了!!!!
不知你有没有V9版本的破解软件。这个软件到期了,不能用了。

网友A:
网上应该有吧.
这个虽然大家,然而但是,我还真没破解.到期再装一遍,都是这样,虚拟机虚拟.

网友B:
不是,主客都可以,可以在官网下载相关plc程序

网友C(2019-04-22):
回复 楼主:
你好,可以请教一下吗

网友D(2020-02-03):
回复 网友A:
modbus tcp软件...
=====================
能請大俠介紹幾款這個軟件嗎?
非常感謝!!!

网友A:
引用 网友D:
modbus tcp软件...
=====================
能請大俠介紹幾款這個軟件嗎?
非常感謝!!!
-------------------
你说的是pc端软件吗?
客户端,各种上位监控软件都能实现.
通常用的测试软件:modscan/modsim对,modbusslave/modbuspoll对.不过这几个都不是免费软件,但可用使用的.
当然,你也可用自己编点这样的软件,很简单的.

网友E(2021-06-19):
求教怎么用abplc14000的modbustcp读数据,那个msg怎么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