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啥牌子变频器,动不了,哪位朋友知道

楼主(2019-01-24):
这是用在车床上的变频器,除了面板左上方写着SPEEDER,别没有东西,这是它的面板,别人的旧设备,但启动加速都没有输出有知道是啥牌子的吗

楼主:
inverter不是变频器的意思吗,不是牌子吧

网友A:
拍大图,或者变频器侧面有名牌,看面板有时候看不出来。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我在让用户看一下侧面。

网友B:
侧面铭牌看看,应该会有厂家名称啥的信息!

网友C:
回复 楼主:
英威腾?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用在车床上的变频器,除了面板左上方写着SPEEDER,别没有东西,这是它的面板,别人的旧设备,但启动加速都没有输出有知道是啥牌子的吗
如果启动信号正常的话有可能数控系统端和变频器连接的0v信号端口有问题。(控制频率用)当然不能排除你变频器坏掉了……

网友E:
是不是四方的,面板有点象。

网友F:
FWD和REV都不亮,转了才有问题吧

楼主:
正反转都按了,调节旋钮也旋转了,就是没有输出电压,不知是否有本地和远控,所以想看说明书

网友G:
类似台达的,正常的话应该在侧面有标签的,没有的话只能根据信息去搜索图片,看能否对应起来,再找说明书进行参数检查、尝试改变某些参数,判定好坏或解决使用问题。。。

网友H:
面板上不是有个小的英文名字么?

网友I:
看看侧面吧!
估计是远程信号没有给过来
所以没有动作!

楼主:
那个旋钮应该是给定,但是旋了也不动。下午下班时间,只看了几分钟,没有懂车床的,所以没再试试,难道电位器问题

网友J:
设置有问题不,英威腾的

网友K:
没有别的线索吗? 看面板可看不出来,一看得快十年的变频了吧!

网友D:
不是告诉你了吗?数控车床不可能在面板上电位器调速度的,他在程序里设置转速,系统发出正反转指令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就需要检查数控系统到变频器的两根信号线(控制频率的。)

网友L:
运行信号都没给;

网友M:
一般都在侧面啊

网友N:
麻烦拍个接线的地方的线看看,现在显示出来是没有开机信号,肯定不会转的

网友O:
英威腾变频器

网友P:
控制面板上的英文字母inverter 是变频器的意思,只是说明这是一台变频器;

INVT 这个才是英威腾。英威腾,其英文只是采用了变频器英文的缩写。

想确认是什么品牌的变频器需提供更多已知信息哦。

网友Q:
数控设备控制信号设置是外部启动,由数控电脑给信号启停和加速,
所以不是电位器控制,也不是按钮控制,

网友R:
引用 楼主:
这是用在车床上的变频器,除了面板左上方写着SPEEDER,别没有东西,这是它的面板,别人的旧设备,但启动加速都没有输出有知道是啥牌子的吗

深圳英威腾电子有限公司出品的变频器,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S:
不好猜,国产机子太多,外形都差不多,这种颜色可能是三品,三晶,四方,博斯特,等等

网友T:
英威腾变频,用过一次。还有一次给别人调试没说明书挂电话后,英威腾免费邮寄了一本,感觉质量及售后不错,

网友U:
引用 网友T:
英威腾变频,用过一次。还有一次给别人调试没说明书挂电话后,英威腾免费邮寄了一本,感觉质量及售后不错,

没看到铭牌怎么看出来是英威腾的?

网友V:
出厂设置一下试试

网友W:
变频器的侧面应该会有变频器的一些基本信息吧

网友X(2019-02-26):
你这是调速马达吧?或者只是变频器上的面板部分。
变频器长这样的少见啊。
或者你拍的视野再大一点,吧安装这个盒子的外面大的白色的盒子给全拍出来。

楼主(2019-05-02):
一个专修变频的说此变频已坏,用户换了新的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