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24):
(无正文)

楼主:
汇川MD300   7.5KW 的机器,现场报err23(接地故障)     电机、电机线全换后一运行就报警,最后把电机线拆了,运行就报。客户发过来后 上电(直流500V)正常,运行报err02(加速过流),检查驱动一路静态电压为零(其他10V),检查静态电压不正常那一路,所有件均无异常,怀疑模块有问题,拆除模块后上电报err18(电流检测故障),故障复位之后报err7(恒速过压)不可复位,各路静态电压正常,怀疑主控板有问题,手头没有多余的MD300主控板就没试,大概算了一下模块泰科P189拿货价格不便宜,还有有可能的主控板,维修的价格不如换台机器了,跟客户沟通后这台机器就放弃治疗了。     维修过程中遇到问题请教各位专家    模块没拆的时候上电正常,运行报加速过流,拆除模块后为什么上电就报电流检测故障和恒速过压故障

网友A:
故障没有屏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本来打算留下机器看看,客户那边旧机也要  就没机会试了

网友B:
我修MD320 模块拆除报警 Err18  把检测电路查一下

网友C:
一眼看见了有VCE保护,还有7840锕,没屏蔽

网友D:
要是小机器就别修了,修了也挣不了多少钱。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关键是这种模块太贵了

网友E:
电流采样供电回路和模块回路有关

网友F:
我也有块板,炸机了,现在补上元件(模块还没补),刚上电报err18(电流检测故障),闪一下之后变成err7(恒速过电压),测GEN记得也是1.68V,扔一边没处理了,各位有碰到过吗?

补充,也是用泰科的模块,11KW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