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坚 FDA-7000 上电报警

楼主(2019-01-24):
韩国海坚伺服控制器 上电报警 两个代码 闪烁
代码什么意思 怎么解决

网友A:
看看进线电源要求啊!

楼主:
供电 3相 220 万用表测电压219-221之间 辅助供电取主供电R 和T 电压 220 正常 今天 中午 拆机 测量 主供电整流桥 正常 保险正常 充电 电阻 断路了

楼主:
求科普
电阻多少瓦 如何替换

网友B:
回复 楼主:
20欧30W,不过这个不是问题,问题是接触器吸合没有

楼主:
接触器 触电没有问题 上电测试时没有注意 由于电源要求 3相220 我想法吧电阻弄好以后 去现场测试 找一下 接触器的问题

网友C:
多方面分析一下,应该能找到问题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