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懒引起的发热短路跳闸

楼主(2019-01-24):
使用者偷懒引起的发热短路跳闸,没有将故障扩大。

网友A:
怎么看出偷懒的?

网友B:
严重的涡流,

网友C:
这个怎么证明是偷懒呢?就因为打个几个弯?

网友D:
这个不是偷懒引起的,应该是不懂把线绕起来引起涡流

网友E:
可能是意识不到,也许看到了,但未重视。。。

网友F:
应该是不懂的人干的或者是粗心导致的!
话说这个负载是什么?电流有多大啊?
居然都爆了!

网友G:
这样打了几个圈就引起发热短路跳闸了?

网友H:
这电流得多大几个圈都能爆了?
估计是弯曲变形后绝缘层破了吧

网友I:
这个只能算不细心,做工不规范吧

网友J:
确实看出来偷懒了,上次使用线缆打扣,这次使用没有散开,加上天气凉了线缆变硬破了!

网友K:
回复 网友J:
打几个圈竟然危害这么大

网友K:
打几个圈竟然危害这么大

网友L:
正明这条线的电流肯定特别大,要不也不至于产生涡流发热太大。

网友M:
这电流应该有些大了的。所以规范操作很重要。

网友N:
关键是负载电流大,否则这样的结涡流也不会有这样严重的后果……

网友O:
不会吧,这样打结和绕圈都能会产生过热烧线?

想当年(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许多吊线的灯头都是打结的,防止导线被扯断,都没有见到过发热。

如果绕圈都会产生“涡流”引起发热,那各种线圈类设备岂不是都不能使用了?

特别是供电的电缆,不论是埋地还是穿管、走电缆沟的,大部分在进入变配电室前都会预留一定长度,并在配电室外卷圈起来,预防电缆不够长,这样卷起来不也会发热吗?

我家的入户电箱的进线留有一定的长度,我把它卷起来也将近二十年了,也没见它发热。

网友P:
涡流?电流相反哪里来的涡流。大电流引起发热+散热不良,超载了。

网友Q:
怀疑电缆因经常性在收放过程中不仔细导致结扣、扭曲变形而引起电缆的绝缘性能下降,如果再通过大电流的负载就容易导致电缆局部短路发热的现象。供参考

网友R:
打结引起的吗?

网友S:
我的想法和16楼一样,在老家接灯头线都是故意打结的啊,反倒是不打结才是偷懒

网友T:
看样子线是由于损伤和过流造成的,涡流不是这个现象

网友U:
个人感觉跟涡流没多大关系,估计是负载超出电线的负荷引起电线过热烧毁!

网友V:
这根本就产生不了涡流啊

网友W:
线路工作电流太大了,正好有几个圈相对其它地方大了一些

网友X:
里面是单根的,还是多芯的。

网友Y:
回复 网友B:
涡流要看负载的(电焊机,制动线圈)其他的还好啦。这个应该是线的问题

网友Z:
应该严重超载

网友AA:
线打圈就能产生涡流吗?我电工知识学的不好,谁能给解释一下。

网友AB:
为什么看见那么多人说涡流?又不是单芯电缆,如果是三芯,没有严重的三相不平衡哪里来的涡流?

网友AC:
这个结真不至于导致发热的。过载电流导致电缆线的截面载流量小于实际电流时,导线发热是可能的,仅仅电缆线打结,所形成的电感量可以忽略不计的。

网友AD:
意见未能统一,看来需要楼主出来说明、解释了。

网友AE:
看起来不像是涡流影响的,是绝缘层破损了吧!

网友B:
看来大家对涡流产生危害的认识还不是很高,打结的程度圈数,直径,紧度,打结点距负载距离,负载类型,是阻性或感性都有很大关系,很多参与这个问题讨论的朋友甚至包括一些经常发表文章论坛的老朋友都认为打几个结无所谓,个人认为这是错误的会产生一定的误导。必须引起注意,参照图片
 这种状态下
不论三相单相,打结处造成的涡流类似于负载并远大于负载电流,那么这个电流还要加上实际负载的电流就是总电流很危险,假如没有任何负载,开路状态,打结处没有任何涡流现象。希望引起朋友们千万注意。

网友B:
这个话题看不出是啥时候发的。感觉提的很好,愿大家在实际工作中。注意打结带来的危害避免故障的发生。希望大家继续参与这方面的讨论或发表不同的看法。

网友AF:
这个可能是工作中没有注意到,或许是拿来主意,没有太过的检查。

网友AG:
是不是线路电流大,按理说这样打结不会发生楼主所说现象。是不是别有其因

网友O:
引用 网友B:
看来大家对涡流产生危害的认识还不是很高,打结的程度圈数,直径,紧度,打结点距负载距离,负载类型,是阻性或感性都有很大关系,很多参与这个问题讨论的朋友甚至包括一些经常发表文章论坛的老朋友都认为打几个结无所谓,个人认为这是错误的会产生一定的误导。必须引起注意,参照图片
 这种状态下
不论三相单相,打结处造成的涡流类似于负载并远大于负载电流,那么这个电流还要加上实际负载的电流就是总电流很危险,假如没有任何负载,开路状态,打结处没有任何涡流现象。希望引起朋友们千万注意。

请问导线的电流来回进出相等,何来的“涡流”?打结处的位置何来的“涡流”?

按你的说法,电动机的绕组也不能绕成圈啦,所有的绕圈都会发热啦?

原理是什么,能解释一下吗?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我施工过的吊灯无数,灯头、吊线盒两处必须打结(这是施工规定的要求),从没有见到过发热烧线的;各种灯具为了防止导线被扯脱,都会打个结,怎么都没有见到一个会发热烧坏?整捆(100m)塑料花线临时用作供电导线给1000W电炉供电在施工现场煮饭吃,也没见到发热烧线。

所以,楼主应该好好学习一些电工基础知识,弄懂“涡流”的产生原理,找到你这个因“打结”造成烧坏的真正原因,而不是凭自己的臆想猜测而随意说打结造成“涡流”烧坏的。

网友P:
绕线无感电阻和当年的反手节,都与说是涡流引起发热的观点相反。

网友B:
涡流严重的同时会造成负载端电压下降,

网友AH:
引用 网友B:
看来大家对涡流产生危害的认识还不是很高,打结的程度圈数,直径,紧度,打结点距负载距离,负载类型,是阻性或感性都有很大关系,很多参与这个问题讨论的朋友甚至包括一些经常发表文章论坛的老朋友都认为打几个结无所谓,个人认为这是错误的会产生一定的误导。必须引起注意,参照图片
 这种状态下
不论三相单相,打结处造成的涡流类似于负载并远大于负载电流,那么这个电流还要加上实际负载的电流就是总电流很危险,假如没有任何负载,开路状态,打结处没有任何涡流现象。希望引起朋友们千万注意。
单相和三项电流都抵消了,如何产生涡流?。如果是单芯线我相信有涡流

网友B:
目前看很少人认为这是由于涡流造成的,甚至没有,总会有一天大家能相信的。

网友AI:
电流相对于这根电线过载了,打结不会影响

网友AJ:
楼主呢 出来解释一下 怎么个问题 是因为打结摩漏了还是什么原因 块解释一下压

网友AK:
回复 网友B:
工频小电流下,这两圈产生的涡流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AL:
放线的时候因为打结造成内部绝缘层损坏,造成短路。

网友AM:
应该是电流过大,打结处发热严重而烧坏,未打结处散热良好没烧坏。

网友AN:
估计过载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