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24):
最近在学习某友商的产品,从学习他们的知识过程中得到一些关于编程的启示,而且我相信以下说法有些和我们平常的工作是相似的。

引文:
把大象装进冰箱的步骤:打开冰箱-->将大象放进去-->关上冰箱门;
这里有2个问题:
1.冰箱空间是否足够装载大象;
2.冰箱是否能承受如此重量的大象;

正题:
客户说要把大象装进冰箱里!
程序员二话不说针对这个需求作出分析之后列出了几个步骤:

1.把冰箱门打开。

2.把大象装进去。

3.把冰箱门关上。

上面每一个步骤,程序员都会用一个函数或者功能来实现,比如定义了如下的功能块:

FB_OpenTheDoor();

FB_PushElephant();

FB_CloseTheDoor();

再通过排列组合完成客户的需求,顺利交工。

通过以上描述我们发现,程序员做的工作就是在接到需求以后,会把这些需求拆成一个一个的指令或者步骤,然后根据客户的需求串起来交给控制器去执行。我们把这类的处理方式定义为面向过程(工艺需求)。

我们以为这样就结束了?但是后续交流客户又说还要实现以下功能:

【我要把大象装冰箱,但是门别关,敞着就行】

【我还需要冰箱的冷藏温度调到10°】

。。。。。。

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得把整个程序系统通读一遍,找出可以用的函数(如果没有就再定义一个),最后依次调用它们。随着客户后续要求的不断提出,最后整个系统越来越杂乱无章难以管理,程序员不堪重负。

面向对象思维,从另一个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面向对象是把【对象】作为程序的基本单元,我们控制过程中的驱动器,传感器,智能设备都可以归纳为对象。那么对象到底是什么呢?对象就是对事物的一种抽象描述。人们发现,现实世界中的事物,都可以用「数据」和「能力」来描述。比如我要描述一个人,「数据」就是他的年龄、性别、身高体重,「能力」就是他能做什么工作,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例如你可以让「狗」这个对象「吃狗粮」,就可以把「吃狗粮」的命令发给「狗」让其执行,然后我们就实现了「狗吃狗粮」的需求。

如何进行面向对象的编程呢?根据上面那个客户的需求,演示按照面向对象是怎么编程的。

客户需求:把大象装进冰箱;

第一步,提炼对象。

分析这个需求里面我们要面对的对象是显而易见的,大象和冰箱都是这个需求中明确的实体对象。

装进这个动作是一串的指令,其实包括两方面的动作:打开(冰箱)+装(大象);那这个需求的对象就如下表;

序号        对象名称         对象动作

1           大象             装

2           冰箱             打开

表格1:对象提炼清单

第二步,对象属性分析

对象属性分析就是描述对象特征,像上文说的一样,可以用一些数据和能力来描述,如下表所示提炼的对象的数据和能力。

在PLC编程过程中,除了分析这个对象属性以为,其实我们还要做的就是将对象属性和我们程序结构相关联,细化到程序中就如下表所示。

第三步:对象编程

3.1.冰箱的编程

参数说明:可以来自HMI或者信息管理系统,包括冷藏室温度设置和冷冻室温度设置;

输入说明:

存储:向冰箱下达存储指令,存储指令包括的信息有存储的对象(大象),存储的位置(冷冻室还是冷藏室)等;

取件:向冰箱下达取件指令,存储指令包括的信息有取件的对象(大象),取件的位置(冷冻室还是冷藏室)等;

启停命令:此信号为True的时候冰箱启动,否则冰箱停止运行;

输出说明:

冷冻室门的开关:True表示冷冻室打开,False表示冷冻室关闭;

冷藏室门的开关:True表示冷藏室打开,False表示冷藏室关闭;

启停状态:True:冰箱已经启动,False:冰箱停止运行;

属性说明:

三维尺寸:冰箱的外在存储,包括长宽高的尺寸;

冷藏室:当前温度以、当前剩余空间、载重能力;

冷冻室:当前温度以、当前剩余空间、载重能力;

逻辑信息:包括运算逻辑以及运行状态;

运算逻辑信息,比如储存对象不符合当前冰箱的容量、取件对象在冰箱里面不存在、大象重量超重(以上信息冷藏冷冻是分别存储的);

运行状态数,比如冰箱是否启动,是否有故障等等;

将以上信息概括后可以在一个统一的模型中得到体现,具体见下图所示:

3.2.大象的编程

参数:没有;

输入说明:

进冰箱:True表示要求大象进入冰箱,False无定义;

出冰箱:True表示要求大象走出冰箱,False无定义;

输出说明:

正向行走:True表示大象进冰箱方向行走,False无定义;

反向行走:True表示大象出冰箱方向行走,False无定义;

属性说明:

三维尺寸:大象的体积,包括长宽高的尺寸;

重量:大象的总重量;

智商:大象的智商;

将以上信息概括后可以在一个统一的模型中得到体现,具体见下图所示:

如此,就将冰箱和大象的模型在程序中得以再造,只要将这两个模型在程序中建立接口关系,那客户的需求将大象装进冰箱就很容易得以实现。此时,只要我们给大象下达走进冰箱的指令,冰箱就会在得到信息后打开对应门,大象自己就走进去了。

若此时大象体积太大或者超重(数据来自传感器),冰箱模块还会告知系统不能装载大象的原因。

同时,后续客户有其他需求的时候,只要在给冰箱的输入信息中说明,冰箱就会执行相应的动作,比如门打开就好或者冷冻温度设置到-18°等等其他需求;

后续

通过上述的描述发现大象和冰箱有两个相同点:

1.两个控制对象的控制模型是一样的;

2.两个控制对象有一个相同的Function:正反转;

表格4:对象正反转定义

现假设冰箱对象的程序名为FB_Fridge,大象的程序名为FB_Elephant。那后续的项目中只要有这两个对象,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将程序名实例化而已。

面向过程只是着眼于当前工艺需求,编程简便快捷但后续维护和再次使用比较困难,也无法形成对应模型知识库,相关技术及知识得不到累积和传承。

面向对象就是在制造东西,是将现实中的对象在程序中再造一次。面向对象编程工作量大且需要具备相当的能力将对象的属性提炼总结出来,但面向对象的程序具有模块化,接口化等特点,便于后续的维护和使用,利于形成行业知识库,技术可以得到累积、发展、传承和更新。

随着技术发展,冰箱的能力会越来越先进,那对于程序员来说要做的工作就是与时俱进更新FB_Fridge的功能,这样FB_Fridge的版本就会从原始版本跟着时代的更新发展到更多的版本。这样,对于冰箱这个对象,我们的再造功能已经完成而且我们还能按照客户需求选择不同版本的程序来满足客户(客户的冰箱可能是老款)的需求;

面向对象的优点:
模块化,接口化;
便于后续维护;
使用方便;
功能齐全,能满足对象可以实现的功能;
便于版本控制,利于技术的累积和发展;

面向对象的缺点:
程序员具备一定的分析解决问题、良好的思维以及严谨的测试能力

面向过程的优点:
简单快捷

面向过程的缺点:
功能更新困难,后续维护使用不便,技术无法得以累积并发展

——————————————————————
文章转自:工控网把大象装进冰箱的步骤-——面向对象的PLC编程
作者:流浪枭雄

网友A:
jint老师讲编程了.
刚开始接触的时候,面向对象,好害羞.

网友B:
这个只能说是面对对象设计,绝大多数的PLC编程软件都没有面对对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能说是面对对象设计,绝大多数的PLC编程软件都没有面对对象。
欢迎C大开帖讲讲。

网友C:
这篇文章讲的蛮好的,很多人就是实现了文中前面的编程方式,而后面的方法真的很重要

网友D:
在一个新产品推介会上有见到
对象,字段,标签,都是一个东西,会计算机语言的很容易接受,组态软件溜索的也好办,只会梯形图的就遇难了。
不同厂家的数据连接变的非常简单(符合一个标准)

网友E:
这个可以有  学习学习编程思路

网友F:
要有好想法,好思路,然后现实中实现它。

网友G:
类流程图,条件,结果。。。

网友H:
是不是就是现在提倡的使用功能块编程?

网友I:
jint居然开贴讲编程了?

面向过程是人的直观思路,但是不利于现代越来越复杂的程序设计
面向对象,就是抽象化程序的处理对象,属性方法,对象的属性的设置,方法的调用来实现对象的操作。

面向对象编程还有一个 类 的概念很重要,大象是一个类,创建一个大象A才是程序里处理的对象,以后发现大象进化学习,或者煮熟了,就会产生新的属性和方法。

网友I:
回复 网友H:
PLC的功能块有点面向对象的意思,不过不是一回事。

功能块主要的用处还是把某一段特定的处理程序,封装成功能块,利于下一次调用,可以节省编程时间,简化程序界面

PLC目前好像没听说可以面向对象编程,有些高级编程语言的理念和编程技巧可以拿来借用一下

网友J:
这只是一种思维,但编程不一定用得上

网友K:
这个说明要懂得思考问题

网友L:
一直想深入学习下C#,但都是三天打渔两天晒网的,只搞懂了几个控制语句,还一直停留在"Hello World"的价段。。面向对像编程更是云里雾里的。。

网友M:
jint出教程了表情,这是一种思维的方式,在工作中可以借鉴的。

网友N:
太复杂,看不懂。PLC程序是一步一步走的,具体要怎么弄?

网友O:
讲真的,这里的人大部分思路还留在最古老的继电器模式。。。。

网友P:
西门子的多重背景功能用来实现面向对象是不是更好理解些,把一个大的区域的设备分化到一个阀的控制

网友Q:
面向对象编程?如果真面向我媳妇编程(我可怜的媳妇),只有两个结果,要么她看吐了,要么她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