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励磁

楼主(2019-01-24):
刚学习电路,老是听说励磁,什么叫励磁?

网友A:
大概是这样吧,需要有磁场,才可以发电或者产生动力.
磁场有两种来源,一种是磁铁,一种是电生磁.
励磁大概是用电来产生磁.就是给需要磁场的地方,通电来产生磁场.

网友B:
通常即使直流电机,定子建立磁场的。。。

网友C:
就是建立磁场的意思

网友D:
搜一下度娘呗,建 立磁场

网友E:
励磁就是向发电机或者同步电动机定子提供定子电源,为发电机等(利用电磁感应原理工作的电气设备)提供工作磁场的机器。有时向发电机转子提供转子电源的装置也叫励磁。
其根据直流电机励磁方式的不同,可分为他励磁,并励磁,串励磁,复励磁等方式,直流电机的转动过程中,励磁就是控制定子的电压使其产生的磁场变化,改变直流电机的转速,改变励磁同样起到改变转速的作用。

网友F:
由于磁铁的磁场不能控制大小,同时笨重,所以电厂发电机的磁场不是由磁铁提供,而是由直流电通过转子线圈提供,把这一过程称为励磁。

网友G:
物理学,由电流通过导线产生磁场

网友H:
直流电机的定子线圈。

网友I:
就是通电来产生磁场,有励磁电机。

网友J:
电磁调速电机用过不?这种电机就靠厉磁线圈调速度工作的……

网友K:
没仔细了解过其概念。
励,大概是激励;磁,应当是磁场。
如以上所说,励磁应当是激励出磁场、建立磁场。
其余名词还有励磁电流,应当是建立磁场所需要的电流;等。

楼主:
感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