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24):
这提问就像说,我有一个PLC 我想让他驱动一个指示灯点亮。。。。

会点C,触摸屏宏脚本会写点简单的,最近没事想玩玩高级点的,能不能电脑上面做一个“软件”类似HMI那种,画还按钮,显示框等等,和PLC通讯,控制。

老司机就说需要啥软件,指条路。

网友A:
这个嘛,很多可视化编程语言都可以很容易实现的

不过,特别提一下LabVIEW,图形化编程语言

网友B:
看你用什么硬件再谈软件

网友C:
你就是想要自己做hmi软件咯.
软件好画,plc程序好写.pc到plc的通讯就麻烦了.
最容易点的,大概算modbus(TCP)通讯吧,pc好实现,plc也多支持.
再就是opc通讯.
C#当然是vs了.另外你需不需要数据保存,要的话数据库吧.ms的都收费,应该.
然后你得根据你的需求做程序设计.
你要设计好自己的实时数据库,解决通讯和数据库的连接,解决数据库和画面元素的连接.
以前不少人用vb做过简单的自用的.好处就是不通用,别人不好插手.

网友C:
现在面向对象多线程,做通讯,做图符,要容易多了.

网友D:
用现成组态软件呀!

网友E:
如果楼主自己做控制器,上位机自己做,那么可以,要不然各家设备通讯格式都不同,不好弄。只要是编程语言基本都能达到,如果说快速一些可能visual studio的环境能好些,资料好找。

网友F:
可以,先确定自己的通讯方式,用无协议,还是modbus,然后用上位机直接把需要的动作指令发送过去就好了(具体怎么发需要深究,有专门的函数给你使用)

网友G:
在电脑上做,简单的就用组态软件,但是这个长期运行要买加密狗的,自己开发用#也可以的。

网友H:
我用MATLAB写过,最主要的就是将数据读上来,其他的都好做

网友I:
5月份做过一个项目,9台西门子1500+2台1200,用C#做的,用的WinTcpS7程序集,多线程方式通讯;
要与MES结合,看来以后高级语言是主流啊

网友J:
直接用个串口调试助手软件,电脑跟PLC通迅上之后发几个字符过去,PLC收到后做个比较,然后点亮几个灯都行。。。

网友K:
自己写要花时间研究了,用OPC好些,最近搞一个部门自己的辅助工作系统,申请了Kepservice,报价20多K,不知领导批不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