盤 一下是不是變頻器

楼主(2019-01-25):
偶遇一個三無老物件,三無(無外殼,無說明,無端子接線。)上傳上來給大家盤一下。

网友A:
这不是变频器,但没看出来到底是什么。

网友B:
不象变频器。

网友C:
软启动?第2和第3张好像阻容吸收

网友D:
这是电磁调速电动机控制器。

网友E:
有点像早期那种低功率直流调速器裝置

网友F:
这个可以进行频率的调节
和现在的变频器还是有一定的区别!

网友G:
真看不出来是什么,但感觉不是变频器。

网友H:
这是一个单项交流调压控制器,第4张图中有一个可控硅。电位器VR1 是调压给定,VR2应该是输出的反馈量。VR3搞不清。

网友I:
应该是调压器

网友J:
这个是变频器吗?

网友K:
这个应该不是变频器,但应该也是可以用来自行调速的吧。

网友L:
台湾产的电磁调速器,就是平时说的滑差调速器,这个调速器的测速是两条线,国产的调速器和这个不能直接代换,这个调速器在潮湿环境经常出问题,很多早期进来的台湾设备都用到,现在基本都已经用变频带电机了,早淘汰了

网友M:
这个不是变频器,

网友N:
从结构上看不像变频。楼主是台湾的吗!

网友O:
有增益、反馈电位器,可参考12楼意见比对,看是不是电磁调速器。

楼主:
回复 网友N:
台灣廠的

网友P:
不像变频器,有点像软驱动,但也有点不像,真还难以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