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25):
大家有没有好的回原点的方式,只用一个点,手册上是一个近点一个原点。

网友A:
什么驱动?
伺服,一个近原点信号+编码器Z
变频,电机,气缸等一个开关信号
回原点方式,手动/自动由你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驱动?
伺服,一个近原点信号+编码器Z
变频,电机,气缸等一个开关信号
回原点方式,手动/自动由你定
发了伺服版块,想必是伺服回原点吧。
原点本来就一个点啊,是不是把极限限位搞混淆了

网友C:
这个要看是用什么控制器,对应的是什么指令
有的回原点指令只要一个近点狗信号

网友D:
请您详细说明。

网友E:
主动回原点还是被动回原点?用一个信号的话 做原点信号 检测到位置 把坐标直接设为0

网友A:
伺服,我是这样做的,执行原点搜索,接收到原点前外信号,慢速找到编码器Z信号,再多运动NN脉冲(调试决定)停止,反转至Z信号再现,这时位“0”点,开始后边的计算
这是单方向计算,比如做过的平板玻璃堆放,优点机械要求低,就是链条拖拽机械手平台。
如果是双方向计算,再考虑反向机械因素做修正,比如升降电梯的平层。
再精确的要机械配合,用上丝杠,齿带

要求不高,信号来了就一个清零动作(土豪还用伺服?)

极限限位,要用机械行程开关,不能用非接触的开关

网友F:
为什么不能用非接触的开关?机械的行程开关容易坏。

网友G:
有寄存器会记录输出的脉冲数,可以把脉冲输出为零时当做原点,不管你走过多少脉冲,再把这个寄存器变为零就是会原点。
或加一个传感器,配合“DOG”使用

网友H:
最好的方式就是不需要每次重新上电都要执行回原点,靠电池记忆..当电池没电或原点丢失时,手工推到合适位置,点一下原点设定就可以了。

网友I:
回零件的时候就是检测近点信号,通过近点信号的off到on的变化来停,有的还引入了编码器的z相回零信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不能用非接触的开关?机械的行程开关容易坏。
真对的是极限限位呀
具有“安全”要素的,都应该用机械开关
电梯门开着,电梯跑了的因素之一就是用了接近开关

网友J:
你用的什么品牌的PLC,不同品牌的PLC,回原点的方式也不一样。

网友K:
精度不高的,都是一个原点信号直接清零就行了,回原点都是慢速的

网友L:
三菱的话FX3U可以把零点数量设为0,QD75的话可以用计数②型回原点。5U可以直接把零点近点设成一个输入。

网友M:
一看就说的就是三菱的,三菱寻原点有多种,有只用零点的寻零方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L:
三菱的话FX3U可以把零点数量设为0,QD75的话可以用计数②型回原点。5U可以直接把零点近点设成一个输入。
如果是FX3U的,ZRN指令就可以,不要零点,只要近点狗一个信号。

网友N:
回原点是由一个发展起来的。

网友L:
回复 网友C:
ZRN我记得不带找原点,一些原点位置在中间不是贴着极限的时候,一旦停在奇怪的位置就麻烦了。。

网友O(2019-03-02):
引用 网友A:
伺服,我是这样做的,执行原点搜索,接收到原点前外信号,慢速找到编码器Z信号,再多运动NN脉冲(调试决定)停止,反转至Z信号再现,这时位“0”点,开始后边的计算
这是单方向计算,比如做过的平板玻璃堆放,优点机械要求低,就是链条拖拽机械手平台。
如果是双方向计算,再考虑反向机械因素做修正,比如升降电梯的平层。
再精确的要机械配合,用上丝杠,齿带

要求不高,信号来了就一个清零动作(土豪还用伺服?)

极限限位,要用机械行程开关,不能用非接触的开关
赞同这方案

网友P(2019-04-01):
用一个点啊,走脉冲,触碰信号,写入0,台达的好像是D1336 ,M0V K0 D1336

网友Q:
我一直都是把近原点信号作为原点使用的

网友R(2019-06-26):
回复 网友P:
你们直接把 近点开关当成原点,速度快的时候 难道就没有发生过过冲的情况吗?

网友P:
回复 网友R:
用慢速执行回原点指令,不过还是得看场合

网友S:
台达A2绝对值,可以通过本身的DI输入,让伺服电机回到绝对值0的位置。支持内部位置模式,只需要针对几个DI设置不同的功能就行行了.比如DI6设置为:PT-PR,DI8设置为:CT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