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光栅尺?

楼主(2019-01-25):
什么是光栅尺?和磁尺、光电编码器有啥区别?

网友A:
楼主这问的是名词概念性?

光栅尺:光栅尺位移传感器

磁尺:磁致伸缩线性位移/液位传感器

光电编码器:分为旋转光电编码器和直线光电编码器,原理都是在运动过程中产生代表运动位置的数字化的光学信号。

欢迎大家来补充吧……

网友B:
跟编码器一样的用途,光栅尺线性移动位置反馈用

网友C:
楼主题目中的磁尺应该是指磁栅尺吧,就精度来说,光栅尺比磁栅尺高的多,但磁栅尺的工作环境适应比光栅尺广,可以用在潮湿的切割环境,比如桥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