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见过这种电机

楼主(2019-01-25):
如图所示,这里面的细线是干什么的,怎么这么多?

网友A:
绕组温度监测?
来个铭牌看看!

网友B:
有可能是测量电机绕组轴承温度和编码器线之类的。

网友C:
见到过西门子电机温传感器输出,一般和外接温度巡视仪配合使用。

网友D:
楼上都说了。我就不再赘述了。这些线是埋在电机肚子里的温度传感器引线。仅此而已。

网友E:
铭牌看不清啊!

网友F:
还没见过这种电机 学习了  楼上的各位

网友G:
好像一共有六组线,一般不会这么多

网友H:
这些细线就像楼上说的那样子,应该是一些温度传感器之类的。

网友I:
一般都是绕组加热,超温,轴承温升过高等,核电站多的是

网友J:
电机里边怎么这么多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