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见过这种电机

楼主(2019-01-25):
接线盒里细线有什么用

网友A:
热保护?轴承温度?

网友B:
没见过有那么多线的,看着像有6对!

网友C:
没见过,楼主详细介绍吧

网友D:
电机里面是不是有热敏电阻?

网友E:
要这么多测温。电机有多大啊!

网友F:
好像是测量电机定子及轴承温度的。楼主可以测量一下,应该有阻值。PT100

网友G:
测温的线

网友H:
里面还带接线端子哦  是伺服电机?

网友I:
这么多线啊,应该是温度检测之类的器件吧。

网友J:
没有接线图吗?   不一定是什么的!

网友K:
会不会是湿度保护?温度保护一类的线?这电机是用在哪个地方的?

网友L:
是不是两个轴承,三个绕组温度接线
 还可能是不是直流包闸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