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25):
电缆防水接头如何实现防水,看起来也不防水啊?

网友A:
个人认为跟水管防漏水应该是一个道理,主要靠接头上的胶垫。

网友B:
应该跟光纤网络上的那个接线盒差不多  就是靠密封垫

网友C:
一般是紧固螺栓收口方式,绝对防水肯定难做到啊,但一般能达到IP54\55,好的甚至更高IP68什么的。

网友D:
主要是靠密封圈

网友E:
简单防雨水是没有问题的,浸泡在水中肯定不行

网友F:
应该是安装的问题 懂安装的都知道电缆尽量不要有接头 不能避免的话也要也要放在合适的地方

网友G:
这个淋水的话是可行的,不过还是用胶布吧,更可靠。

网友H:
水泵电缆是使用防水胶布绝缘抱闸。然后是自粘带,然后是防水胶布。长期水中浸泡,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I:
这个没用过

网友J:
如果是接口,只要是连接可靠,不发热,可以考虑先用橡胶自紧带包装,再包塑料胶布,再套热缩管,还是管用的,若果是铜铝连接,难度太高了,基本不管用

网友K:
一般能达到IP54\55,浸泡肯定不行

网友L:
引用 楼主:
电缆防水接头如何实现防水,看起来也不防水啊?
实际用过自粘胶带加外面绝缘胶布,深井电缆几年了,防水没有问题……

网友M:
填料函里面的胶皮圈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