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4AD

楼主(2019-01-25):
FX3U-4AD模块,通道1的输入电压值是稳定的,但是PLC监控U0\G10的数字值一点都不稳定,跳动很大,可以从一千多变为零,然后又变为一千多?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工作模式设定对了?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数据线?可能数据线不行!

网友C:
先确定外接的信号是否有问题。

网友D:
我还以楼主的模块有点问题,输入是稳定的信号,如果模块正常监控的数据应该是正常稳定的

网友E:
有D/A模块可以用D/A的输出接入试一下;

网友F:
把“平均次数"的程序加进去,如设个10次,
把0V的线接地,防干扰,也会有很大的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