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字运算问题

楼主(2019-01-25):
上面是程序中D420的地方
这是触摸屏中D420的设置
请教下,我触摸屏上D420是控制伺服电机的速度。最多设置到到1600多,超过了伺服电机就不转了,因为伺服电机带了个20速比的减速机,我把D420后面又*了20,是不是D420超过32767就不行了啊,
请教下,我现在速度太低了,但是速度有设置超过1600多电机都不转,只好把电子齿轮比加大了,电机才加快了,就是不懂D寄存器超过32767就不行了为啥

网友A:
你的D420数据最大值是多少?超过32767吗?,如果没超,那就没必要使用双字运算,把指令中的“DMUL”改成“MUL”,也就是说16位的计算,不过计算的结果是32位(D400、D401),如果计算的结果D400没超过16位,可以直接调用D400(16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会超过的32767的,你这个倒是提醒了我,如果D420超过了32767,那是不是上面那条指令也要DFLT D400 D200

网友B:
你这是用单字寄存器吧,单字16位,最大为2的16次方,即从-32768到+32768(大概是这个范围),建议用双字数字寄存器为32位。
还有速度不能调快是应为功率恒定的情况下,速度加快,力就会减小,所以会转不动,步进电机的话可以通过加大输入电压来增加转速上限,你可以参考下。
祝好运!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速度算过了,额定转速3000转每分钟伺服电机,加上减速机以后是150转每分钟,我这还没超过这个速度的,D420确实是单字,不过好像台达的用双字运算符他会默认寄存到D420和D421两个寄存器中,所以我只要保证我D421没有交叉使用就好

网友B:
回复 楼主:
嗯嗯是的

网友A:
请楼主仔细的再看说明书,16位计算并非D420(D420、D421)是双字,而是计算的积D400是双字(D400、D401)。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啊!那就是后续对积的运算就要用DFLT、DMUL...之类的是吧

网友A:
后续对积的运算就要用DFLT、DMUL...之类的是吧?不对,如果计算的积D400没超16位,可以直接调用D400(单字,16位),无须用到D421,如果超过16位,需要用双字调用D400、D401。

网友C:
16位带符号最大值为32767;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如果两种都需要用到呢,因为这是一个速度值,需要快速和慢速都要且可调,那慢速的时候是在单字的,快速的时候就可能在双字了,大神们你们是怎么解决的类似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版主,那我这个速度值可能会超过32767,也有可能比这个小,那我运算时,用什么指令呢

网友C:
要先计算好,如果可能大于32767,就需要用32位数据;

网友A:
与计算的结果D400无关,即使D400超了16位,只要被乘数D420没超16位,仍然还用MUL指令。至于D400超过16位,那就看你后面怎么调用D400,是加、减运算,还是赋值给另一寄存器,此时可用双字指令,即:
加指令:[D400 K34567 D410] (D400、D401双字带入)
减指令:[D400 K34567 D412](D400、D401双字带入)

赋值指令:[DMOV D400 D414](D400、D401双字带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