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线方式是不是这样子

楼主(2019-01-25):
问大家,这种电流专电压的接线方式正确吗?方式正确吗?

网友A:
就是电源plc传感器的串联,我之前使用的时候没有并联电阻不知道什么目的

网友B:
没有问题,你这就是电流转电压

网友C:
回复 网友A:
电流信号改电压信号不是并个电阻吗?

网友D:
是的,是这样!

网友E:
话说你这4-20Ma,转成2-10V的话不是串个500欧姆的电阻才行么,压力传感器二线制(电流)接法就是这样的,你可以买电压输出的,三线制接法比较直观一点

网友F:
电流信号转电压信号不是并联电阻吗?
串联也可以?

网友G:
话说网上买的吧,和我买的一模一样啊

网友H(2021-08-12):
LOGO本体只支持0-10V信号的输入,输入电流信号时必须在输入端并联电阻,建议并联500Ω精密电阻。0-20mA转换后电压是0-10V;4-20mA转换后电压是2-1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