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25):
一.一定要根据设备的机械特性调试变频器,合理设置变频器内部参数。比如恒转矩负载 恒功率负载 降转矩【平方率】负载 大惯性负载 磨擦系数大负载 冲击负载。。。
二.一定根据设备工艺要求来调试,正确设置变频器参数。、
三.合理选择变频器控制方式,比如矢量控制 U/F直线控制 U/F多点曲线控制 降转矩曲线控制,即根据设备的机械特性来选择。
四.适当调整加减速时间 启动频率 启动频率延迟时间 加减速时间与设备升降速要同步,转矩提升要恰当 加减速曲线选择要合理。
五.了解拖动设备的现场工况,比如新设备,还是旧设备;维修设备还是改造设备;是第一次使用还是正常运行的设备;是冬天【天气冷】,还是比较暖和的现场,轴承黄油是否加多了 粘稠度怎样。。。这些对设备启动都有一定影响。

网友A:
现在大多数变频器好像都有参数自动匹配功能的。但是有些功能还是要根据实际使用情况进行设置的。

网友B:
看顶楼,印象是:参数设置像是一种适应性调整,符合则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或者保证正常运行。

网友C:
我变频器上就是调一些电压电流频率控制方式加减速时间,别的一半系统里都有设置的哦

楼主:
回三楼,一般应用如此。遇到特殊应用 比较复杂的应用 难以启动的负载,设置与之相适配的合适参数是比较难得,找到那个合适的点,还是要费一番功夫的,这时经验比较重要。比如PID控制 重型负载启动 多段速与工艺控制配合使用 离心机应用 空压机设备改造。。。

楼主:
又比如速范围宽,比如5-50HZ 50-100HZ 5-143HZ如何设置基频参数,如何保证电机顺利启动并且不报过流 过载 ,如何保证设置参数符合设备的机械特性,电机运行正常 不发热【不少过额定温度】。

楼主:
又比如载波频率的调整,如果只设置将导致变频器频繁报故障,将产生严重的干扰 导致变频器发热,IGBT损耗加重 开关速度加快,电机发热 绝缘受损,变频器启动困难 漏电保护器跳闸。。。

楼主:
知我者,二楼也。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

网友D:
楼主的1-5讲的都很好。但是参数设置为什么要这样呢?应该这样是没错的。但为什么?有自己的心得体会没?

另外,我再给楼主补充一点,那就是,传动技术,特别是闭环控制的传动技术,电机是被控对象,它的转动惯量与传动轴系的惯性比,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参数呦。这个参数,决定了控制系统的速度调节器的时间常数。它的设置可以决定传动系统的动态和静态特性。

网友E:
谢谢分享,对于新手帮助会不小的

楼主:
回8楼,有机会我总接一下,感谢楼主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