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25):
开始我以为创建新的程序块就可以实现该功能,结果创建了几个程序块,
发现END无法删除,后面的程序块就完全无法执行了。所以三菱的GX Works
有没有跟松下的一样可以将长段的程序分成几段方便调试

网友A:
这个要用行间申明功能,选择这个功能,然后在程序需要分段的地方点击,设置行间申明的内容,设置好后,左边树形目录中可以选择点击,就可以只显示这段申明的内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了,谢谢

网友B:
看到楼主的这个答案是学习了。我也一直在找这个问题,属于新手吧。

网友C:
建N个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D:
这个隔行最早的时候没有老司机说还真不好找

网友E:
GX Works 3的还好,GX Works 2的要在新建的时候勾选使用标签,不然一直显示灰色,更晕。

网友F(2020-03-15):
请问 GX WORKS3里的 程序分段是什么意思  看好几段程序 还有待机的 未登录的
谢谢指教

网友A:
如果是好几段程序 有待机、运行等设置,那是多程序,并可设置程序的工作类型,比如扫描运行、初始化运行、待机、固定扫描周期运行。
而楼主说的,是一个程序,但分几段,可以整体查看,也可以根据各段德名称,分别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