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25):
昨天家里的热水器用着,突然全没电了,除了照明线路之外,第一反应是热水器有问题了,把漏电断路器推上就又下来了;热水器的插座还在吊顶之上,只好拆了一块板,把热水器的插座拔了,再送电还是不行,有点晕了;把厨房的吊顶也拆下一块,油烟机插座拔了,还是送不上;把电视等所有插座上的电器全部拔了,再送还是不行;这时才想到是不是漏电断路器本身有问题了,用了有6、7年,把负载电缆拆下,试了下还是不能推上去,才搞清楚原来是这个东西坏了;晚上也没办法了,将就一个晚上,还好灯可以亮;
 白天马上去买了一个,换上新的马上可以了;

就这个坏了;

新的换上好了;

拆下的这个;上面的按钮说每月按一次,从来没有按过,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坏的?

网友A:
。。。。。楼主想多了,就是开关坏了,寿终正寝。跟那个每月按一次毫无关系 。

        话说,我电热水器打死不敢用,万一漏电。。。。哦也!您可装燃气的
        也不用电热的。当然燃气的也危险,但漏电不给你任何反应时间,更可怕。

网友B:
有些地方zf强制不让装燃气的,只能用电的。

网友C:
那个绿的按下去,再合闸。貌似版主没按(表示未复位)是合不上的

网友D:
“合闸前请按下”,貌似真的没按下。

楼主:
哈哈;不至于犯那么低级的失误,当然是按下才推上的;

网友E:
这样的错误谁都有过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昨天家里的热水器用着,突然全没电了,除了照明线路之外,第一反应是热水器有问题了,把漏电断路器推上就又下来了;热水器的插座还在吊顶之上,只好拆了一块板,把热水器的插座拔了,再送电还是不行,有点晕了;把厨房的吊顶也拆下一块,油烟机插座拔了,还是送不上;把电视等所有插座上的电器全部拔了,再送还是不行;这时才想到是不是漏电断路器本身有问题了,用了有6、7年,把负载电缆拆下,试了下还是不能推上去,才搞清楚原来是这个东西坏了;晚上也没办法了,将就一个晚上,还好灯可以亮;
 白天马上去买了一个,换上新的马上可以了;

就这个坏了;

新的换上好了;

拆下的这个;上面的按钮说每月按一次,从来没有按过,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坏的?

漏电断路器经常碰到这种坏的情况,我一般都先拆了下端试一下,如果不跳就下面一路一路查找……还有就是不定时跳闸,然后找不到漏电点的直接换断路器,很有可能这个漏电断路器性能有问题了……

网友G:
也听说过这情况,但不是漏电保护开关,用一段时间即跳闸、后来几乎送电即跳闸,电工换开关后即好。

网友H:
每月按一次,是试验作用,模拟漏电试验漏保能否跳闸,来确保你的漏保正常好用。如果按下漏保跳不了,就必须马上换掉!

网友I:
搞电气的就是细致,一共装了十一个断路器。一般家里就是一个漏电下面带一个照明,一个插座,一个空调热水器。

楼主:
下面的负载二条线拆了,还是推不上,才怀疑是这个的问题;

网友J:
哈哈,下次我家的不行,直接拆出线,不用来回折腾了

网友K:
回复 网友C:
那个是跳闸的机械锁

网友K:
还有这种漏电开关注意接线(零,火。这种开关只能关闭一根)

网友L:
也许是经历的太多了,八简单的问题想复杂了,处理起来也就走了弯路。

网友M:
会电就是好,这要是让人来修不得要个二三百的!

网友N:
开关到寿命了。

网友O:
正常思维。要是我也先怀疑热水器。

网友P:
分享的很好,避免他人走弯路,这也是实例教程啊,

网友Q:
这个确实,我朋友家的热水器也是这样,以为坏了,换了一个漏电开关就好了!

网友R:
咱懂这些,有了故障就可以自己排查,如果不懂遇到还真是一个麻烦事
不过,楼主家怎么这么多插座都在天花板上啊

网友S:
我家是老式的用了二十几年了还是非常正常。

网友T:
其实可以临时并到旁边的空开上用一下  只是不要带大功率电器

楼主:
新的换上用了一天,早上闻到塑料烧的味道,一看所有电器又全没用电了;这个也推不上了;

又拆天花板,热水器插头拔了还是送不上,这次一下买了二个带回去,拆下这个发现烧成这样了,原来早上的烧焦味是从这来的;
现在热水器没插上,又换了个新的,目前一切正常;

网友U:
话说楼主有没有有按下复位按钮?
动作以后复位按钮不按的话合闸肯定不行!
要是复位过了还不行那就是寿命到期了!

网友V:
什么东西多有可能坏的啊 也有可能太小了啊

楼主:
小肯定不会,用了这么多年,只一次电饭锅上水没擦干跳过一次,夏天有空调开着也一直都没事的;原来那个应当寿命到了;
昨天换的新的容量其实还大些,只用了一天,有点晕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新的换上用了一天,早上闻到塑料烧的味道,一看所有电器又全没用电了;这个也推不上了;

又拆天花板,热水器插头拔了还是送不上,这次一下买了二个带回去,拆下这个发现烧成这样了,原来早上的烧焦味是从这来的;
现在热水器没插上,又换了个新的,目前一切正常;
估计线没拧紧,发热。

楼主:
可能是没拧紧,又一个新的换上,现在热水器把功率调小,目前还一切正常;

网友W:
这两天搞厂区的路灯,也是三相空开坏了,不带负载推上都跳闸,后来一测,中间相推上下端无电,才知道

网友X:
楼主也犯接线端子没拧紧的问题啦,下次注意哦。不然换上用些时间又要换了。

网友Y:
其实直接把负载的二根线卸掉,能送上一般是线路漏电,只能一组组排查;送不上电直接更换漏保。

网友Z:
看图片,好像没有装进线的总漏保啊,不知道楼主家的热水器功率多大的,如果这个牌子的漏电保护如果选25A的好像有点小

楼主:
除了照明的之外其它都经过这个开关的;

网友AA:
漏电保护跳闸,如果复位推上去还跳,一般我都会将负载全拨掉,看是线路本身问题还是负载漏电,线路没问题再一个个负载加上,看那个负载加上会跳就是那个负载有故障,如果是没加负载都跳,就拆开关出线试下是开关问题还是线路了,一步步查,最头痛是负载加上不跳,用一段时间才跳,这种我也只能用兆欧表去测绝缘阻值来判断那个负载了。

网友AB:
咱们攻控人技能休,家里又能修,外面杠杠的

网友AC:
都用这么多年了 楼主干脆统一翻新更换检查一下吧

网友AD:
楼主的漏电开关规格型号和我去年换的是一模一样,当时也是挨个开关换了个遍。最后才确认是这个开关坏了。

网友AE:
选施耐德的好些

网友AF:
连换2个是蛮折腾的。

楼主:
这次应当是好了,用了二天没什么问题;最开始怕的是热水器坏了,如果更换需要把吊顶拆了,换上的如果尺寸不一样还需要把吊顶也改了;

网友AG:
把开关下面盖子打开,把线拆了然后把输出线移过来,应急用等买新的补上,
开关起作用漏电不起作用

楼主:
白天的话旁边几十米的地方就有卖这个的,买着很方便,怕晚上坏了没办法去买,第二次的时候一次买了二个;放个备用

网友AH:
施工用的品牌一般很难用的时间太长,在加上装配的差异。难免会坏掉。楼主家没有万用表吗  家庭也应该被一个!

网友AI:
开关是有寿命的,改更换的时间,就得换了,也别想太多

网友AJ:
引用 楼主:

新的换上用了一天,早上闻到塑料烧的味道,一看所有电器又全没用电了;这个也推不上了;

又拆天花板,热水器插头拔了还是送不上,这次一下买了二个带回去,拆下这个发现烧成这样了,原来早上的烧焦味是从这来的;
现在热水器没插上,又换了个新的,目前一切正常;
这东西,假货很多。

网友AK: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多了,就是开关坏了,寿终正寝。跟那个每月按一次毫无关系 。

        话说,我电热水器打死不敢用,万一漏电。。。。哦也!您可装燃气的
        也不用电热的。当然燃气的也危险,但漏电不给你任何反应时间,更可怕。
热水器装两道漏电断路器,卫生间做局部等电位连接。

网友AL(2019-05-27):
加个微信好友吧!请教你一下、

网友AM:
回复 网友A:
那用空气能,太阳能安全

网友AN:
元件装配时螺丝没紧好发热导致损坏

网友AO:
估计是楼主漏电开关出线端没接紧,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AP:
电热水器,洗澡??有专人看护,才确保安全。

网友AP:
回复 网友AE:
电热水器,洗澡??有专人看护,才确保安全。

网友AQ:
楼主能不能帮忙把我以前发的所有帖子都删了,谢谢了

网友AR:
楼主这个问题,我在现场也碰到过,在导轨上就是合不上闸,怀疑空开坏了,取下来就能合上。直接就蒙圈了。生产紧张,所以直接代换一个,C16的还是用D16的代换,也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