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电机转速计算的问题

楼主(2019-01-25):
转盘实际转速要达到每分钟1500转
转盘转一圈360度
精度0.01度
减速机 18 30 50比
要怎么计算

楼主:
PLC最高脉冲100K

楼主:
就是算出驱动器的细分,求公式计算方法

网友A:
看你驱动器转1圈需要多少个脉冲,然后再根据你要求的速度去设置合适的齿轮比。

网友B:
1500*360/0.01/60=900k?

网友C:
减速机 18 30 50比
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D:
转盘的转速不是一般的高哦,如果减速比50,驱动的要求也不小啊

网友E:
360/0.01=36,000/4=9,000
这是你用的编码器下限

100k/9k=11.11*60=666.66rpm
转盘最高转速
编码器直接装在转盘上,显然不行

那编码器装在伺服电机上又是什么情况?对不对,还请看官指正
按最大50减速器计算
9,000/50=180(哇,编码器下来了)
100k/1500/60*50=55.55 !!! 才55.55 如何聊得来,不了了,提出要求的人又是领导,屁股决定脑袋。
这55.55不是电机速度,是按计数器,转盘转速反推过来的编码器脉冲数,显然比按进度得来的180小太多。
即便按18的减速器也要500脉冲的编码器!

所以,给多少钱我都不接这活,除非改参数。
比如换PLC为专用的,达到1M的PLC

网友F:
360度,精度0.01度,按个人想法计算,误差要求为
0.01÷360=0.0000277
也就是万分之0.27度精度,关键还有个每分钟1500转

网友G:
根据你提供的转速资料
对编码器的分辨率要求很高啊。
你的电机转速额定转速必须在4000转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