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触摸屏

楼主(2019-01-26):
哪位大侠能够提供一款这样的屏??能够组态画直线而且输入直线数据

网友A:
这就是一块普通的大号触摸屏吧,实现这些功能的关键应该是程序

楼主:
是的,我一直没有找到这样的屏,谁见过请给我推荐一下,谢谢

楼主:
应该是屏软件本身的功能

网友B:
有那种一体机类型的电脑,!

楼主:
哪种品牌或者型号具有这个功能??请大侠提供一下

网友C:
买个带触摸的电脑显示器,配台电脑,然后安装个软件………………

网友D:
工业一体机了解下,主要是软件支持,照片拍的不清楚,不能根据已有信息来搜索是什么软件

网友E:
万能的某宝上没有?

网友F:
触控用的一体机,然后自己编程。

网友G:
在触摸屏上现场画图输入数据这个还没有用过
不过触摸屏画图和数据输入分开了就好办了
主要还是在执行程序上!

网友H(2019-02-26):
你这功能不是屏的吧,是程序的,下位机程序的。带绘画功能的触摸屏品类还是不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