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的脉冲输出问题

楼主(2019-01-26):
各位师傅,信捷不能这样玩?错在那?

网友A:
目测不行,同一个口,只能有一条定位指令。

网友B:
用流程隔开就好

网友C:
用流程、顺序功能块、子程序

网友D:
楼主是哪里不行,我看能你的好像是正反转脉冲输出,正传不能运转,还是反转不能运转

楼主:
是一个单键启动正反转程序,在三菱那可以很正常的动作,但信捷就如楼上师傅说的一样,端口冲突

网友E(2019-06-09):
信捷的无法在同一个程序段同一个脉冲输出口多次使用。用流程写吧

网友F:
xc系列肯定不是行,xd,xl系列好像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