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急求资料

楼主(2019-01-26):
这个海德汉编码器RON 350-2048的接线定义急求大虾们,还有这个是增量式的还是绝对式的,网上没查到??

网友A:
打电话找一下他们的售后看看

网友B:
只找到RON 200系列的.
看可以参考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

网友C:
找到什么类型的了么。

网友D:
从接线上看是增量型的,要是绝对值的会有两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到什么类型的了么。
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接线上看是增量型的,要是绝对值的会有两根的
一般是哪两根线,求指教

楼主:
先装上去给客户试了,还不知道结果,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一根供电,一根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根供电,一根通讯
哦哦。多谢了

网友E(2019-03-15):
国外的编码器难找售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国外的编码器难找售后。
恩恩,的确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