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事故

楼主(2019-01-26):
现在做了高配值班工,闲时常回忆些往事做维修电工时的人与事.现把多年前的一次事故整理出来(检测时发生短路现象的事故)来分享给大家.愿祝大家安全第一,提前给论坛及大家拜个年,祝新年愉快.猪年大吉大利。『照片』简说.两表笔头是测量此空开
上装头线电压时产生短路被击断表笔头的。  事件发生在2010.10.15日这天.{当时本人在一家纺织印染公司做维修电工}车间来电说有台机器不会运转坏了,叫我们电工班去修理,我一个人拿上工具包去了,另一老电工在守值,我到后先检查测量了一下机器上的配电箱上的三相主电路电压均无,再测上一级配电箱也是没电压,然后就去测车间总配电柜(靠墙立柜),柜内有10多空开,找到此机器的关联空开后,去测量它的上装头线电压有或无『《当表笔刚碰到空开上装头的其中二相时.瞬间【"砰"一响似爆炸声】》的短路事故,导致高配房处跳闸造成全公司停电,守值电工.高配电工.领导等赴到现场,分析处理.把事故处理完毕后,送电生产正常后,我们几个人座下来分析事故的前因后果。此事故:▂影响生产近3小时.表笔头击掉.万用表完好无损.习惯用右手握表笔,右手手背全手被汹黑,还靠当时一主任提醒我,问我手有没有受伤,我被惊魂了无知觉发呆了』后去洗手能洗掉手背上的一层黑灰,万幸手没受伤害。 事故大概分析是空开过期、绝缘退化加此车间潮湿.领导叫我们今后一定要小心,安全第一,该换的电器元器件把它换掉,此事就这样了结。
过了好多天拿着此空开及表笔去本市技工学校听老师的分析,一位李老师(曾接触过),他说要是换一种手法招式,此事故率可能减少50%。因1人操作测量,一手拿表一手握笔属八字型上口间距窄.两人操作,1人两手各握1支表笔成倒八字这样上口间距宽
也有可能避免事故的发生。老师的分析与嘱咐使本人倍感万分,这篇回忆能给各位(特别是新手)带来借鉴与启发。

网友A:
原因是万用表两支表笔滑脱短接导致两相短路引起的,对吗?

网友B:
有些时候不去检查真的不知道会有危险藏在经常看到的地方

网友C:
楼主的故事值得我们注意呀。

网友D:
一个人去搞维修本身就不安全,属于违章作业,毕竟安全第一。

网友E:
做这一行的可能都会有点故事,14年一个刚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在公司里做电工。有一次也是空开接线,把螺丝拧到了导轨上,结果一送电立马放炮。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一个人去搞维修本身就不安全,属于违章作业,毕竟安全第一。
低压设备,一个人维修是正常现象吧。内地的企业都是一个人去维修。楼主估计是不小心表笔造成相间短路了。

楼主:
回复2▂8楼,造成短路的三个主因素:1车间配电柜潮湿;2空开上面有毛灰尘;3表笔去测量变成了引导线;产生短路现象

网友G:
楼主的意思是一手拿万用表,另外一手握着两个表笔去测量两相的接线端子,由于空气开关接线端子旁边绝缘老化了,握表笔的姿势造成表笔太接近,造成了短路吧?

网友H:
表棒要一手拿一根,这样子像楼主这种情况就发生的机率变小很多。

网友I:
看图片表笔好像的早期的MF47,由于这种笔杆不像后期的胜利表表笔有防滑,单手操作时候力度掌握不好两个笔有时候会不好操作,不过看图这个分路开关的上级开关应该不小于100安吧,不至于跳啊

网友J:
验电工作一般都是二人,在电工安全里面

网友K:
这个要小心了,电这东西真危险

网友L:
楼主的案例值得我们吸取。我们这一个电工,自己万用表坏了,她修了修。想测量一下电压试一试,结果测量的是空开上口,一个弧光短路,万用表崩飞,配电室电源跳。

楼主:
回复 网友G:
也有这因素是其中之一

网友M:
回想起以前在一家服装厂当维修电工时,全厂就我一个电工,有次在厂区一个角落修电时被触电倒地两个小时左右,自己醒来后继续干活。。

网友N:
回复 网友M:
 我是找个地方呆了半天,然后回家。

网友F:
引用 网友M:
回想起以前在一家服装厂当维修电工时,全厂就我一个电工,有次在厂区一个角落修电时被触电倒地两个小时左右,自己醒来后继续干活。。
你真牛,没有后怕?

网友O:
最主要原因是空开安装时没有安装防止电弧的胶板才造成事故的发生,【万幸人没事,谢天谢地】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道里。

网友P:
引用 网友Q:
学习了。

此属于套话式回复,可视为无意义回帖,“电工技术”版块不予提倡,特提示。
可参考论坛首页之“论坛积分规则”链接。

学习了,可说明个人的感受等。

网友R:
看万用表表笔短路的机会没有
我觉得是万用表选择的档位不对所致

网友S:
不该发生的故事
先用试电笔
先测下口,确认没电再测上口
经常一人测,偶尔二点距离远(二点太近)才找人帮忙

网友T:
回复 网友R:
档位选错最多的就是烧坏表头,表笔一般都是短路,烧和炸都是最薄弱的地方

网友U:
特种作业,特别危险。
一定心细,准确测量。
拒绝一切不安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