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9-01-26):
上面的Excel表是电脑,F盘下的Data文件夹中的一个文件。
我想通过串口,电脑与PLC连接,把表中的12赋值给PLC中的D4;把15赋值给D6,其他的D1,D2,D3,D5,D7······都成0。
每次循环,Excel表中的数都不相同,需要赋值的D*,不同,数也不同。
刚开始学PLC的使用,也试了好几天了,还是没有个头绪。后来,把文件放到,PLC默认的A盘下,用脚本文件函数,可以读了,但都是乱的。
我要怎么做?是不是需要写脚本?脚本得写成什么样的?
先谢谢大家

楼主:
可以说,是很低能的问题。
我对PLC一点都不懂,只是想做一个,想做的东西,看看是不是可行。
看在,我也买了杂牌的PLC,继电器和一堆电机,今天又刚买了触摸屏,我是真想好好玩玩的份上,请哪位老师,指点一下。
再次说声,谢谢!

网友A:
不是都有触摸屏了,你到底想搞什么功能?

楼主:
触摸屏还没到货
。
我想,让PLC系统读电脑中的Excel表中的数据,然后赋值给相应的计数器。

网友B:
三菱的PLC装个MXSheet软件内嵌到EXCEL中,可以实现这功能,可以j将表格中数据写入到PLC。
你这不是品牌PLC。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我马上试试

网友C:
这种山寨机有些功能是没有的;

网友D:
excel表格读数据比较麻烦吧,要知道它内部的存储格式

网友E:
你可以用组态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E:
快控的组态软件,我也装了,还不会用呢
瞅我桌面,我都不知道,我要干嘛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现在要把网站和PLC结合起来用。

网站,我就是玩,PLC,我一点不懂。

所以,我折中了一下,让Excel来,做它们的纽带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啊。
MX Sheet,我也装了,但是找不在在哪呢?怎么用?

网友F:
楼主这个好像是三菱的兼容FX1N工控板,3U的兼容版不是这个样子

楼主:
我用的应该是兼容FX2N的吧

反正,我听fumz78 版主说的,装上了MX Sheet,应该可以。

我再摸索一下。

预见性地,30年前学了日文,貌似不如学英文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看着桌面,思路也是乱呼呼的

网友G:
这种没有头绪的苦闷,大多数工控人都经历N次,幸运的话会有高人指点,前段弄一个串口,JAVA,MySQL存储数据的程序,类似您这个,也是摸索了很多天才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G:
就想要您的这个。我得怎么弄?

MX Sheet我昨晚开始装卸了很多次了,还是出问题。

赶上过年,又要挨家送礼,还要接送孩子补课,郁闷啊。

楼主:
交作业。

Excel表,可以读变量的变化了。

但我要的不是这样的,是反的。
表里的数字是随机产生的,然后,把表中的数字,相应的输入到PLC中。

如,表中把12赋值给D3,把15赋值给D6。下个循环,不一定是D3和D6了,可能是D1或D7,D8三组数,或更多组数字。

可能这个MX Sheet或许能做到,我再继续想想。

谢谢老师们的指导

小年快乐!

网友B:
MX Sheet软件可以读PLC中数据,也可以将表格中数据写入到PLC的。

网友H:
回复 网友B:
我去还有这种功能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我去还有这种功能啊
软件功能很多,无需程序、软件免费、plc和软件连接多种方式。

网友I:
点数少可以用Excel,点数多了,存放和查询成问题。